[求助] virtuoso中555定时器怎么自激振荡

楼主(2025-05-10):
设计了个555定时器,请问下论坛里各位的大神,怎么让它自激振荡,输入有什么要求吗?为啥在multisim同样的输入设置可以震荡,在virtuoso中就不行,找几天了,谢谢各位,祝大家财源广进!

网友A:
vdd用vpwl 给个1ms 上电  0m 0v 1m 5v 仿真精度设成最高

网友B:
对C1设置初始条件,初始电压为0。否则仿真器的解会落在不稳定的中间DC电平上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老哥,但是我试了后,还是不能自激振荡

测试图

测试图

仿真结果图

仿真结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C1设置初始条件,初始电压为0。否则仿真器的解会落在不稳定的中间DC电平上 ...

谢谢老哥,可还是振荡不起来,是不是我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用vpwl 给个1ms 上电  0m 0v 1m 5v 仿真精度设成最高

谢谢老哥,按照你给的试了,还是没反应,是不是我电路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我用的理想电容和电阻问题,电路内部用的耐压5V的BJT管,0.18umsmicbcd工艺

555电路图

555电路图

楼主:
原理图抄的这个

原理图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