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分析MOS二极管加电容产生的偏置电压

楼主(2025-05-10):
如图,这种结构在哪里有资料?我仿真出来,产生的偏置电压过高,使MOS工作在截至区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图中的BIAS_NMOS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这样电路才能正常工作。设稳压二极管电压为Vz,那么Vz+Vgs1+Vgs10=VCC,再根据M1和M10的尺寸可以得到偏置电流,从而得到偏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BIAS_NMOS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这样电路才能正常工作。设稳压二极管电压为Vz,那么Vz+Vgs1+Vgs10=VCC ...

谢谢大佬的回复,经过分析,最下面是native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回复,经过分析,最下面是native管子。

nnt管子倒是可以,因为VTH<0,此时Vgs=0,满足饱和条件,Vdsat=-VTH。于是,电流为I=un*Cox(W/L)VTH^2. 从而可以确定VGS1和VGS10,进而得到nnt管子的漏端电压:
VCC-VGS1-VGS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