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nc server普通用户黑屏

楼主(2025-05-10):
https://pan.baidu.com/s/1ZBQr_O35eFjjzODOC6lqqA?pwd=i5ne 提取码: i5ne
realvnc server7.6,系统centos7.9
安装realvnc后,root用户使用5900端口进入正常,但是普通用户使用vncserver-x11,配置5901端口,使用realvnc client连接后就是黑屏,谁有办法解决

普通用户如何开端口启动,vncserver-x11 :1也不对

网友:
你用普通用户账户登陆ssh之后开vnc端口试试

网友:
7没用过不好说,但是在realvnc6这个时代,你首先要确定realvnc的工作模式,如果确定是工作在多用户的远程桌面模式的话,使用5999访问服务器,服务器会自动为用户分配id,当然也可以像使用tigervnc一样用户自己手动启动vncserver并生成id

网友:
你应该是需要设置多用户模式,那么就要使用到vncserver-virtuald.service,该服务默认使用端口5999,普通用户输入账号密码后自动分配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