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道模拟IC笔试题目

楼主(2025-05-10):
理想运放,假设VIN,VO初始为0V

(1)输入VIN从0V跳变到1V后,画出VO波形
(2)计算VIN到VO的小信号传输函数,画出波特图并标注关键点增益,频率,相位裕度等
求有大佬分析,感谢感谢

网友A:
如附件所示,传函H=-1-1/sRC,高频信号增益为-1,低频信号增益为负无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所示,传函H=-1-1/sRC,高频信号增益为-1,低频信号增益为负无穷

理想运放的话,初始的运放输出Vun为0

网友:
这种求波形比较通用的算法可以是先求出小信号,然后求其阶跃响应,也就是s逆变换到时域。毕竟仿真器也是这样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所示,传函H=-1-1/sRC,高频信号增益为-1,低频信号增益为负无穷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所示,传函H=-1-1/sRC,高频信号增益为-1,低频信号增益为负无穷

题目说了v0的初态不是0吗,为何叫Vun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说了v0的初态不是0吗,为何叫Vun呢

下一个回复说了。
当然了这个初始态没意义,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没有确定直流工作点的通路。这个电路在实际应用中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回复说了。
当然了这个初始态没意义,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为没有确定直流工作点的通路。这个电路 ...

嗯嗯,多谢,我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