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te Preview安装遇到了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10):
eow@meowu:/opt/Pulsic/animatepreview-2024-22b-22.60.p088.Patched/Patch/licenses$ su
Password:
[root@meowu licenses]# ./rlm
05/10 03:38 (rlm) RLM License Server Version 11.3BL1

        Copyright (C) 2006-2015, Reprise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05/10 03:38 (rlm) License server started on meowu
05/10 03:38 (rlm) Server architecture: x64_l1
05/10 03:38 (rlm) License files:
05/10 03:38 (rlm)     animatepreview.lic
05/10 03:38 (rlm)
05/10 03:38 (rlm) Web server starting on port 5054
05/10 03:38 (rlm) Using TCP/IP port 5053
05/10 03:38 (rlm) ... adding UDP/IP port 5053
05/10 03:38 (rlm) Starting ISV server pulsic on port 50662
05/10 03:38 (pulsic) RLM License Server Version 11.3BL1 for ISV "pulsic"
05/10 03:38 (pulsic) Settings from RLM Version 11.3BL1 for ISV "pulsic"
05/10 03:38 (pulsic) Server architecture: x64_l1

    Copyright (C) 2006-2015, Reprise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LM contains software developed by the OpenSSL Project
    for use in the OpenSSL Toolkit (http://www.openssl.org)
    Copyright (c) 1998-2008 The OpenSSL Project.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c) 1995-1998 Eric Young (eay@cryptsof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05/10 03:38 (pulsic)
05/10 03:38 (pulsic) Server started on meowu (hostid: ANY) for: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rlmchecker animate::previewstart animate::previewversion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open animate::previewoverride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plus animate::previewpreflow animate::previewpreconditions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pcelleval animate::previewplusavailable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complete animate::layoutsave animate::previewconstraints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circuit animate::architect animate::previewcustomize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interrupt animate::previewabort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empty animate::previewtoolarge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unsuitable animate::previewsave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edit
05/10 03:38 (pulsic)
05/10 03:38 (pulsic) License files:
05/10 03:38 (pulsic)     animatepreview.lic
05/10 03:38 (pulsic)
05/10 03:38 (pulsic) File descriptor limit increased from 1024 to 4096

安装Animate  Preview,版本是这个:animatepreview-2024-22b-22.60.,安装包就在论坛上找的。我按照安装包里面的提示文件操作,运行了rlm文件以后,按照提示文件的方法添加环境变量,环境变量是export pulsic_LICENSE=5053@localhost。后来运行rlm文件,这一步应该是激活license,我运行了rlm命令,得到了上面的一段日志。我看日志以为是安装成功了,但是我启动virtuoso,里面schematic界面没有Animate  Preview,说明安装失败了。有没有安装成功的大佬能够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参见:
https://help.pulsic.com/support/ ... lation-instructions

1. Go to the Animate Preview download page at https://animate.pulsic.com/download

    You will be prompted for your email address; a download link will be sent to this email address.

2. Unpack the download to your desired <installation-directory>

    tar -xzf animatepreview-2020-25d-22.43.p022-Linux-x86_64.tar.gz -C <installation-directory>

3. Add <installation-directory>/animatepreview/bin to your PATH.

    export PATH=<installation-directory>/binPATH

4. Add the following line to your Cadence® Virtuoso® .cdsinit file.

    load( "<installation-directory>/animatepreview/virtuosoplugin/animatepreview.ile" )

5. Check out the Animate Preview Getting Started Gu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help.pulsic.com/support/ ... lation-instructions

好的,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help.pulsic.com/support/ ... lation-instructions

有个问题,关于第四步,我的安装包里面没有这个文件,怎么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help.pulsic.com/support/ ... lation-instructions

大佬,请问一下您说的第四步,我在安装包没找到这个文件,怎么办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一下您说的第四步,我在安装包没找到这个文件,怎么办呀?
...

参见:
https://bbs.eetop.cn/thread-664788-1-1.html, 4#

......
在启动Cadence的目录下,有两个隐藏文件:.cdsinit 和 .cdsenv。其中 .cdsenv 是自己的环境变量,而 .cdsinit 是启动的初始读入文件。利用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使得Cadence变得更加人性化和更适合自己。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bbs.eetop.cn/thread-664788-1-1.html, 4#

谢谢您回复我,不过您可能误解我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我的Animate Preview安装包下没有/animatepreview/virtuosoplugin/animatepreview.ile这个路径,也没有这几个文件,我不是想问virtuoso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复我,不过您可能误解我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我的Animate Preview安装包下没有/animatepreview/v ...

load( "<installation-directory>/animatepreview/virtuosoplugin/animatepreview.ile" )

<installation-directory>:系指在Linux系统安装Animate Preview后的安装文件夹,非安装包的文件夹。

例如:

load("/opt/animatepreview/virtuosoplugin/animatepreview.ile" )

即Animate Preview被安装在文件夹/opt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 "/animatepreview/virtuosoplugin/animatepreview.ile" )

:系指在Linux系统安装Animate Prev ...

感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bbs.eetop.cn/thread-664788-1-1.html, 4#

我打开了显示隐藏文件的按钮,但是只有.cdsenv文件,没有.cdsinit文件,另外我的环境变量是写在.bashrc文件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见:
https://help.pulsic.com/support/ ... lation-instruction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了显示隐藏文件的按钮,但是只有.cdsenv文件,没有.cdsinit文件,另外我的环境变量是写在.bashrc ...

楼主:
大佬,您写的是calibre的环境变量,我没太懂是什么意思,这个和Animate  Preview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大佬,您还在吗?我今天按照您的环境变量试了一下,还是没成功

网友(2025-09-16):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