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sent demo flow run报错,求助

楼主(2025-05-10):
运行./run_mbist_insertion时报错,具体如下:

Error-[SFCOR] Source file cannot be opened
  Source file "openMSP430_defines.v" cannot be opened for reading due t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lease fix above issue and compile again.
  "../../../../rtl/omsp_alu.v", 45
  Source info: `include "openMSP430_defines.v"

1 error

网友(2025-06-09):
这个错误表明编译器在编译Verilog文件`omsp_alu.v`时无法找到被包含的文件`openMSP430_defines.v`。以下是详细原因和解决方案:  ### 错误原因: 1. **文件缺失或路径错误**      - 编译器尝试按照`omsp_alu.v`中`include`指令的路径(`../../../../rtl/`)查找`openMSP430_defines.v`,但该文件不存在。    - 可能是文件未下载、被误删除、路径错误,或文件名拼写不一致(如大小写问题)。  2. **相对路径计算错误**      - 相对路径`../../../../rtl/`是从**当前编译目录**计算的,而非`omsp_alu.v`所在目录。      - 例如:若编译命令在`project/sim/`目录下执行,而`omsp_alu.v`位于`project/rtl/`,则路径会指向错误位置。  ---  ### 解决方案: #### 1. **确认文件存在**    - 在项目中搜索`openMSP430_defines.v`:        ```bash      find . -name "openMSP430_defines.v"      ```    - 若文件不存在:      - 从原项目仓库重新下载(如OpenMSP430官方GitHub)。      - 检查文件名拼写(注意大小写,尤其是Linux系统区分大小写)。  #### 2. **修复包含路径**    - **方案A:修改编译命令**        添加包含路径选项(以Icarus Verilog为例):      ```bash      iverilog -I /path/to/directory/containing/defines -o out.vvp design.v      ```      - 将`/path/to/directory/containing/defines`替换为`openMSP430_defines.v`所在目录的**绝对路径**。     - **方案B:调整相对路径**        在`omsp_alu.v`中修正`include`路径(需确保路径从编译目录计算正确):      ```verilog      // 示例:若文件在项目根目录下的rtl/中      `include "../rtl/openMSP430_defines.v"      ```  #### 3. **检查目录结构**    确保目录结构符合预期。例如:    ```    project/    ├── rtl/    │   ├── omsp_alu.v    │   └── openMSP430_defines.v  <-- 必须在此目录    └── sim/        └── compile_script.sh     <-- 编译命令在此执行    ```    此时,从`sim/`目录编译时,`omsp_alu.v`中应使用:    ```verilog    `include "../rtl/openMSP430_defines.v"    ```  #### 4. **验证文件权限**    ```bash    ls -l /path/to/openMSP430_defines.v    ```    确保文件有读取权限(`-r--r--r--`)。  ---  ### 调试步骤: 1. **定位文件**:      ```bash    locate openMSP430_defines.v  # Linux全局搜索    ```    或手动在项目中查找。  2. **检查编译目录**:      在编译命令执行处运行`pwd`,确认当前路径。  3. **手动验证路径**:      从编译目录出发,按相对路径导航到目标文件:    ```bash    cd ../../../../rtl/   # 根据报错路径尝试    ls openMSP430_defines.v    ```  4. **使用绝对路径(临时测试)**:      在`omsp_alu.v`中替换为绝对路径:    ```verilog    `include "/full/path/to/openMSP430_defines.v"    ```    若编译通过,则确认是路径问题。  ---  通过以上步骤,99%的此类错误可被解决。核心要点:**确保编译器能通过给定的路径(相对或绝对)找到物理文件**。

网友(2025-12-11):
在rtl_file_list 文件第一行加一行内容:
+incdir+../r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