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设计好版图后,如何修改DRC和LVS错误?

楼主(2025-05-10):
我利用INNOVUS设计好版图后,利用verify-DRC和verify-connectivity检查验证,发现了几十个错误,这些应该是DRC和LVS错误吧?有没有大佬可以指导一下用什么脚本命令可以修改这些错误,或者有没有什么使用手册?万分感谢。错误的截图如下。

网友:
Short可以手修,DRC的话以signoff工具(ICV/calibre)为准。Innovus里的DRC可以选择不修。

网友:
以short为例,看一下你这一条short是port还是net,是net的话就删了重新绕线,port overlap的话就调整一下位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主打一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