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对轨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5-10):
ClassAB常用于轨对轨输出,但是两个MOS管也会进入线性区啊,进入线性区的话不会使得信号失真吗

网友:
蹲一下,楼主有答案了嘛

网友A:
ClassAB常用于轨对轨输出,但是两个MOS管也会进入线性区啊

yes

其实很近 vss , vdd 两端时 输出 stage 根本 gain 不够高阿..所以很多 rail-rail 误区 都很近 vss  vdd ..但 可用啦..  一般又不会很常 vdd 那边,. 如果你信号 很靠近 就 shift 一下 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AB常用于轨对轨输出,但是两个MOS管也会进入线性区啊

我理解的是,比如开环Av是1000,但是摆幅到达VSS时,AV受到线性区影响降低很多,不会造成信号失真吗?
还是您的意思是,运放闭环使用,只要轨对轨的时候AV比指定要求大就行了,不用考虑下降的多不多

网友B:
RTR电路,一般用于接收和产生大的摆幅,你的想法是让电路在rail与rail之间的所有电压值处都有很高的小信号增益,这两个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个CMOS反相器,它本身设计就是要工作时候会有管子进入线性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R电路,一般用于接收和产生大的摆幅,你的想法是让电路在rail与rail之间的所有电压值处都有很高的小信号 ...

OKOK,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