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后仿真出现大电流

楼主(2025-05-10):
我的这个运放前仿的时候是正常的,后仿真的时候电源到地电流有几A,然后我加上监测点再仿真发现是这两个ldmos的SUB环这里有大电流,这是为什么呢,这里n环就是接的高电平,p环就是接的低电平呀。  版图长这样  仿真图像这样  我在报告里发现了一个这个warning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麻烦各位大佬帮我分析分析,感谢感谢

网友A:
1.前仿时有没有那两条警告?
2.后仿时除了电流大的问题以外,功能有么?
3.后仿有没有带寄生?
————————
一般来说,可以从几个方面排查:
1.PEX时嵌入的那个LVS是通过的么?如果没有,先解决这个问题。
2.后仿网表PIN的对应关系与前仿网表是不是一致?有没有因位置关系导致激励加错?
3.后仿有没有加寄生?如果加寄生有问题,就尝试从不带寄生的后仿网表去找问题,然后可以只带电阻或电容寄生。

网友B:
这里看上去像是寄生的二极管被击穿了,你pmos做高压隔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仿时有没有那两条警告?
2.后仿时除了电流大的问题以外,功能有么?
3.后仿有没有带寄生?

我这个是用starrc提出来的spf文件后仿真的,前仿没有那两条warning,可能是提出来的这俩参数后仿的时候识别不了?lvs是通过了的,dc仿真是电源电压5到35V扫描,前仿是全都输出5V左右,后仿是从15V开始输出电压就开始线性增加了,这时候也就开始出现大电流了。端口顺序也修改正确了,改成和input.scs里面一致了。除了这个高压输入的ldo我还有其它几个模块,不过其它模块都是全部用的低压5V的管子,后仿真一切顺利,唯独这个带ldmos的后仿不对,然后我单独拿出一个ldmos提参后仿,转移特性和输出特性和前仿对比又很相似,好像没问题。我还把所有ldmos都从symbol里面扣出来,只画低压管版图提参,后仿的时候把ldmos连在外面,仍然还是有几A大电流。然后我就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看上去像是寄生的二极管被击穿了,你pmos做高压隔离了吗?

我感觉也像是,但是这里不是ldmos的环出现的大电流吗,pmos这里好像是没有大电流,之前我给所有低压管都套了一个hvbn的那个环,结果还是有几A的大电流,也是从环流出去了,都是N环接VDD、P环接GND。我检查了一下接法没问题啊这里的版图的低压管nmos我就套了一个pGuardring,pmos我就套了一个n的。

网友B:
pmos得加一个hvbn的换防止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得加一个hvbn的换防止被击穿

好的谢谢大佬我再试一试吧,之前加了倒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得加一个hvbn的换防止被击穿

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你说的问题,但是这个hvbn的环我好像接的不对请大佬看一下。我看pldmos的外部的环只有一个HVBN端口和一个SUB端口,这里hvbn环有三个端口,多了一个pepi端口,那么pepi端口应该接什么呢。你看一下这个hvbn环,最内部是n环,但是我直接将这个环套在低压的pmos上drc提示在nwell和hvbn之间必须要有pAA+,所以我就在pmos外面套了一个n环,再套了一个p环,最外面再套了一个hvbn环,这样drc跑通了,但是后仿真还有有大电流,我觉得这么接是不是不对啊,但是不这么接drc又通不过

网友A:
Pepi 接错了。不能接SUB,可以跟里面的N WELL 接一个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pi 接错了。不能接SUB,可以跟里面的N WELL 接一个电位

emm大佬我也试了一下pepi接vdd,这个前仿都是没问题的,还是后仿不对,所以是不是版图里环套的不对呢

网友B:
版图里面有没有ISO_pocket这个器件1呢,直接在版图里面加上

网友C:
从电路上看高压端口进来直接接P50是有问题的,P50的NWELL 是低压阱,仿真VDD电压超过~5v~10v之后应该可以看到有漏电流了吧? 不是版图上加ring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上看高压端口进来直接接P50是有问题的,P50的NWELL 是低压阱,仿真VDD电压超过~5v~10v之后应该可以看 ...

那就是说高压电路衬底接vdd的地方就不能有低压的pmos了是吗,我这里的电路我给换成pldmos确实是后仿正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里面有没有ISO_pocket这个器件1呢,直接在版图里面加上

没有诶 只有dnw_pocker   hv_device_pocket   hvbn_pocket 我之前用的hvbn_pocket但是不会套

网友:
什么工艺。smic18bcd的,是v3e还是epi

网友:
可以在版图里面加这个套在pmos上,30是耐压,可以换成你需要的

网友:
这个也可以试试

网友B:
hvbn的L和W就是你最后要隔离的pmos整体的L和W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高压电路衬底接vdd的地方就不能有低压的pmos了是吗,我这里的电路我给换成pldmos确实是后仿正确 ...

可以用低压pmos,但要用带高压隔离的PMOS。  因为你这里Vds<5v,  但是V(bulk-psub) 最高到35v。  换pldmos的话Vds应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低压pmos,但要用带高压隔离的PMOS。  因为你这里Vds

我这个库里有个n50_hvbn但是在layout里面选出来和不带hvbn后缀的是一摸一样的。然后还有个hvbn的pocket,这个东西还是没太用明白,直接套的话drc会报错,按上面那么套又没有高耐压的效果。还有大佬为啥pldmos用在vds小于5V会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vbn的L和W就是你最后要隔离的pmos整体的L和W

smic180bcd的。我上面那个用的就是这个hvbn的环,一模一样,但是版图里那么画虽然drc不报错了但是没有耐压效果,大电流从环走了。直接套pmos上drc又报错

网友(2025-07-12):
Smic bcd 好像 低压有分不同电压 ring
Vis 0.25um bcd 低压也是有分不同电压 ring, 不同耐压 layout 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