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阻LVS检查不过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10):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错误啊 折磨小弟我两天了 实在检查不出来有什么错误

网友:
先查看一下单个电阻的尺寸有没有错误,如果没错,那基本上就是串并联接法错了。可以加亮一下,然后仔细看看加亮的那部分连接关系。

网友A:
参数不对,有误差,你对照版图和电路的器件参数是不是一致的,看是不是电路有改动没给你说,或者你自己器件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不对,有误差,你对照版图和电路的器件参数是不是一致的,看是不是电路有改动没给你说,或者你自己器件 ...

完全一致,网表每一条线我都检查了

网友:
这种用笨办法吧。
你就画一个电阻做lvs看对不对的上,对不上就是一些取值的、精度的问题了;
对的上再把你layout上的出错的电阻(比方说R24)的电路和layout抓出来(不是重新画,是抓出来)再做lvs,看过不过,不过的话就是你画错了,查错。
过的话再加上一个电阻,继续上面步骤。反正就4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