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555设计紧急求助!

楼主:
以上是555芯片电路和外电路,用的tsmc18rf工艺库,外电路连了构建多谐振荡器,要求3-15V Vdd都能输出稳定方波(要求低电平0 高电平接近Vdd)
仿真完后我们发现3-8v都是正常的, 9-15v输出的波形都很诡异,请问怎么修改电路或者mos管参数,或者换别的工艺库来回到正常满足要求啊QAQ!
10V 压根不怎么降
12V 与11,13,14都差不多都是低电平降不下去,只能降到6v左右
15最不正常只输出了6V左右

网友:
3V  器件 怎么工作到5V电压以上的

网友:
做电路,第一步,不考虑器件的最大电压麽

网友:
看起来像是今年集创赛的赛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