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Verisium platform tools 的关系

楼主(2025-05-11):
请教一下各位,Verisium debug 套件,如果要使用中Verisium AutoTriage, Verisium WaveMiner等功能,是需要额外安装verisium_apps吗,单独一个verisium_debug是不够的?以及Verisiumn和JedAI和verisium_manager的关系是啥呀。

网友(2025-08-25):
你好!很高兴为你介绍 Cadence 的 Verisium Platform。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工具平台,代表着 Cadence 将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应用于数字验证领域的战略方向。
Verisium Platform 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而是一个集成了多个应用(Apps)平台(Platform)。这些应用相互协作,共享数据,共同工作,以解决芯片验证中的核心痛点:调试(debug)回归测试管理(regression management)
其核心关系可以概括为:
Verisium Platform = JedAI Platform (数据基础) + 多个AI驱动的应用 (功能)
下面我将详细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

JedAI Platform: 数据核心
JedAI (Joint Enterprise Data and AI) Platform 是整个 Verisium 平台的基石。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数据库
  • 数据收集:JedAI 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所有验证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波形文件(waveform)、覆盖率报告(coverage reports)、仿真日志(log files),还包括源代码(source code)和修订历史(revision control systems)等。
  • 数据统一:它打破了传统工具之间的数据孤岛。无论是来自 Cadence Xcelium 仿真器、Palladium 仿真器还是 Protium 原型系统的文件,JedAI 都能将它们统一到一个可查询和分析的格式中。
  • AI赋能:JedAI 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ML)能力。正是有了这个统一的数据基础,Verisium 平台才能应用 AI 算法进行自动化分析和决策。

Verisium Platform 的核心应用
Verisium Platform 是一套建立在 JedAI 平台之上的 AI 驱动的应用(Apps),它们负责执行具体的验证任务。

1. Verisium Manager
  • 角色总指挥和任务调度中心
  • 功能:Verisium Manager 是一个全面的**验证管理(verification management)**解决方案。它负责:

    • 回归测试管理:管理和调度大规模的回归测试任务。
    • 验证规划:跟踪验证计划的进度和覆盖率情况。
    • AI驱动的测试集优化:它能分析历史数据,识别出最有可能发现新 bug 的测试用例,从而优化计算资源的使用,避免运行冗余的测试。

2. Verisium Debug
  • 角色AI驱动的调试工作台
  • 功能:Verisium Debug 提供了新一代的调试界面,它原生集成了 AI 能力来加速根因分析。

    • 波形分析:它可以智能地比较通过测试(passing tests)和失败测试(failing tests)的波形,自动识别出最可疑的信号和时间点,从而大大缩小工程师的调试范围。
    • 跨引擎调试:它能够无缝地在 Xcelium 仿真、Palladium 仿真和 Protium 原型系统之间切换,提供统一的调试体验。

3. Verisium AutoTriage
  • 角色自动化的错误分类助手
  • 功能:它利用机器学习模型,自动分析失败的测试日志,将由同一个根本原因(root cause)导致的多个测试失败分组在一起。这解决了回归测试中常见的痛点:一个 bug 导致大量测试失败,但工程师只需修复一次。

4. Verisium PinDown
  • 角色智能的根因定位器
  • 功能:该工具通过分析 JedAI 平台中的源代码变更、测试报告和日志文件,来预测哪一次代码提交(check-in)最有可能引入了 bug。这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找到问题代码的源头,而不是大海捞针般地检查所有改动。

5. Verisium WaveMiner
  • 角色波形数据挖掘和分析专家
  • 功能:它应用强大的 AI 引擎,从大量的波形数据中挖掘出有意义的信息,并自动识别出与测试失败最相关的信号和时序。

关系总结
Verisium Platform 的工具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数据为中心的闭环:
  • 数据收集(JedAI):所有验证引擎(Xcelium, Palladium 等)产生的数据被统一汇集到 JedAI 平台。
  • 管理与优化(Verisium Manager & Apps):Verisium Manager 负责调度任务,而像 AutoTriage 和 PinDown 这样的应用利用 JedAI 中的数据,帮助工程师快速定位和分类失败。
  • 智能调试(Verisium Debug & WaveMiner):当需要深入分析时,Verisium Debug 提供了统一的界面,并通过 WaveMiner 等 AI 应用进行波形和根因分析。

总而言之,Verisium Platform 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传统的单次运行、单引擎的验证流程,升级为大数据和 AI 驱动的跨引擎、多任务的验证流程。这使得验证团队能够更快地找到 bug,提高回归测试的效率,并最终加速芯片的上市时间。

网友:
你好!很高兴为你介绍 Cadence 的 Verisium Platform。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工具平台,代表着 Cadence 将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应用于数字验证领域的战略方向。

Verisium Platform 不是一个单一的工具,而是一个集成了多个应用(Apps)的平台(Platform)。这些应用相互协作,共享数据,共同工作,以解决芯片验证中的核心痛点:调试(debug)和回归测试管理(regression management)。

其核心关系可以概括为:

Verisium Platform = JedAI Platform (数据基础) + 多个AI驱动的应用 (功能)

下面我将详细解释它们之间的关系。

JedAI Platform: 数据核心
JedAI (Joint Enterprise Data and AI) Platform 是整个 Verisium 平台的基石。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集中的数据库。

数据收集:JedAI 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所有验证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包括波形文件(waveform)、覆盖率报告(coverage reports)、仿真日志(log files),还包括源代码(source code)和修订历史(revision control systems)等。

数据统一:它打破了传统工具之间的数据孤岛。无论是来自 Cadence Xcelium 仿真器、Palladium 仿真器还是 Protium 原型系统的文件,JedAI 都能将它们统一到一个可查询和分析的格式中。

AI赋能:JedAI 平台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ML)能力。正是有了这个统一的数据基础,Verisium 平台才能应用 AI 算法进行自动化分析和决策。

Verisium Platform 的核心应用
Verisium Platform 是一套建立在 JedAI 平台之上的 AI 驱动的应用(Apps),它们负责执行具体的验证任务。

1. Verisium Manager
角色:总指挥和任务调度中心。

功能:Verisium Manager 是一个全面的**验证管理(verification management)**解决方案。它负责:

回归测试管理:管理和调度大规模的回归测试任务。

验证规划:跟踪验证计划的进度和覆盖率情况。

AI驱动的测试集优化:它能分析历史数据,识别出最有可能发现新 bug 的测试用例,从而优化计算资源的使用,避免运行冗余的测试。

2. Verisium Debug
角色:AI驱动的调试工作台。

功能:Verisium Debug 提供了新一代的调试界面,它原生集成了 AI 能力来加速根因分析。

波形分析:它可以智能地比较通过测试(passing tests)和失败测试(failing tests)的波形,自动识别出最可疑的信号和时间点,从而大大缩小工程师的调试范围。

跨引擎调试:它能够无缝地在 Xcelium 仿真、Palladium 仿真和 Protium 原型系统之间切换,提供统一的调试体验。

3. Verisium AutoTriage
角色:自动化的错误分类助手。

功能:它利用机器学习模型,自动分析失败的测试日志,将由同一个根本原因(root cause)导致的多个测试失败分组在一起。这解决了回归测试中常见的痛点:一个 bug 导致大量测试失败,但工程师只需修复一次。

4. Verisium PinDown
角色:智能的根因定位器。

功能:该工具通过分析 JedAI 平台中的源代码变更、测试报告和日志文件,来预测哪一次代码提交(check-in)最有可能引入了 bug。这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找到问题代码的源头,而不是大海捞针般地检查所有改动。

5. Verisium WaveMiner
角色:波形数据挖掘和分析专家。

功能:它应用强大的 AI 引擎,从大量的波形数据中挖掘出有意义的信息,并自动识别出与测试失败最相关的信号和时序。

关系总结
Verisium Platform 的工具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数据为中心的闭环:

数据收集(JedAI):所有验证引擎(Xcelium, Palladium 等)产生的数据被统一汇集到 JedAI 平台。

管理与优化(Verisium Manager & Apps):Verisium Manager 负责调度任务,而像 AutoTriage 和 PinDown 这样的应用利用 JedAI 中的数据,帮助工程师快速定位和分类失败。

智能调试(Verisium Debug & WaveMiner):当需要深入分析时,Verisium Debug 提供了统一的界面,并通过 WaveMiner 等 AI 应用进行波形和根因分析。

总而言之,Verisium Platform 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传统的单次运行、单引擎的验证流程,升级为大数据和 AI 驱动的跨引擎、多任务的验证流程。这使得验证团队能够更快地找到 bug,提高回归测试的效率,并最终加速芯片的上市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