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candence virtuoso画版图时出现了4B层,这个该怎么去掉

楼主(2025-05-11):
我是纯小白,想问一下这个4B层是怎么产生的,要怎么去掉。

网友A:
改下display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display设置

感谢 已经解决了,实际上是我组合了一个器件和两条线,只要右键选ungroup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display设置

你好 可以请教一下这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可以请教一下这出了什么问题吗

版图上VOT这个net多接了 P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上VOT这个net多接了 PSUB

但是这个地方并没有VOT的net哇 这是怎么回事,还想请问LVS报错中的那个坐标就是出错的地方吗

网友A:
你看看版图PSU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版图PSUB ,

没有找到哇
这是完整的报错信息,我点了discrepancy#2的第一个坐标,显示是P管里一条线的右下顶点,但奇怪的是这条线的net信息是VDD啊,如下图。

网友A:
PSUB应该接到GND上。。显示不对,update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UB应该接到GND上。。显示不对,update下就好了

你好 请问在哪里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vity--update--

你好 请问要选哪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vity--update--

你好 请问这些设置要怎么选

楼主:
您好 请问这些怎么选

网友A:
选第二个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二个第三个

好的 感谢感谢 刚才有好多重复的消息没审核通过 很抱歉打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第二个第三个

您好 update后还是相同的报错
真的找不到问题在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update后还是相同的报错
真的找不到问题在哪了

找你旁边的老师/同学看一下吧。。。光看一点金属图片,我啥也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你旁边的老师/同学看一下吧。。。光看一点金属图片,我啥也不能判断。。
...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