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楼主(2025-05-11):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Animate Preview 遇到问题
请大佬指教
感谢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pcell evaluation failure

楼主:
并非软件的问题,环境变量配置出现了问题,最终还是解决了

网友(2025-07-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是什么变量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A(2025-09-05):
可能這張電路圖抓不到對應的layout(PCELL)

1.確認pdk lib中的pcell沒有問題
2.打開library_manager-->生成電路的lib按右鍵-->properies-->techLibName  確認是不是pdk 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這張電路圖抓不到對應的layout(PCELL)

1.確認pdk lib中的pcell沒有問題

好的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