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stsim如何一次過

楼主(2025-05-11):
前輩好,學生我好奇如何postsim一次就通過,以往經驗都是postsim結果和presim差很多,需要一直重頭來調尺寸,我在模擬每個小電路時都只是加上負載電容而已,想問一開始在做presim時,需要將RC寄生都放進去跑模擬嗎?需要的話那參數是可以重哪得知呢?謝謝前輩

网友:
“一开始做presim的时候,需要将RC寄生都放进去跑模拟”
这个做法是合理且很有必要的。

寄生参数可以从layout的floorplan以及pdk文件得到。
比如运放的输出用M2走线,M2的走线长度和宽度决定走线阻抗和对衬底的寄生电容(假设这一根信号线和其他的信号线只交叉,不平行走线)。

楼主:
所以一開始在做電路時,可能就需要先想好之後layout走線的層數和擺放位置需要多長的走線這樣嗎,感覺需要好多的經驗!那我大概知道了,謝謝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