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电路的功率地和信号地如何区分

楼主(2025-05-11):
如题,我现在是圈了一层SUBD用来区分,但实际的芯片应该还是用的一个地吧。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这是连错了?你把最外围的PSUB 接到了PVSS, 这里接PVSS, 其他地方有SUB 接其VSS,所以softconnect

网友B:
既然你用了SUBD隔开,那你应该就是有两个地了,那就需要在两个地之间加背靠背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用了SUBD隔开,那你应该就是有两个地了,那就需要在两个地之间加背靠背的二极管 ...

是的,我是有两个地,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是共用的一整个PSUB衬底吧,所以说并没有隔离开,只是仿真工具认为是两个地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俩真正的隔开

网友C:
用DNW或者NB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NW或者NBL

我在库里没找到DNW的NMOS,大佬帮忙看看哪个是DNW呀,我挨个试了一遍这些MOS管好像都没有DNW层。但是版图里是能画DNW这一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有两个地,但是实际上它们还是共用的一整个PSUB衬底吧,所以说并没有隔离开,只是仿真工具认为 ...

powermos和inter用PNP结构的ring隔离并且接出去就可以分开了

网友C:
先做个简单电路,盖上DNW看能不能过LVS,能过就说明电路上不需要选DNW器件,直接版图上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做个简单电路,盖上DNW看能不能过LVS,能过就说明电路上不需要选DNW器件,直接版图上加就行 ...

DNW圈上和不圈好像没区别,版图就跟不识别一样,只要有SUBD层lvs就都能过,我没法判断DNW是不是有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NW圈上和不圈好像没区别,版图就跟不识别一样,只要有SUBD层lvs就都能过,我没法判断DNW是不是有效的
...

DNW要通过NW给上电位,具体画法,论坛搜一下或者看design ru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库里没找到DNW的NMOS,大佬帮忙看看哪个是DNW呀,我挨个试了一遍这些MOS管好像都没有DNW层。但是版图 ...

这个list中*_hvbn或者*_hvbn_dpw 都是隔离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ist中*_hvbn或者*_hvbn_dpw 都是隔离型器件

我把这这种类型的器件导进版图里没发现有DNW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这这种类型的器件导进版图里没发现有DNW层

命名不同,hvbn 就是burried N layer. 看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DNW要通过NW给上电位,具体画法,论坛搜一下或者看design rule

我这样画了一下,lvs报错NTAP(NWELL)的内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上VS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名不同,hvbn 就是burried N layer. 看剖面图。

用这类器件需要在外围圈上一层DNW或者SUBD吗,我之前用hvbn的管子试过,报错是两个地冲突软连接了

网友A:
这类器件的结构就包含了DNW和PSUB ring的,调器件出来可以看到。  SUBD 不要随便用,这个只是虚拟隔离过LVS的,不是真实的物理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器件的结构就包含了DNW和PSUB ring的,调器件出来可以看到。  SUBD 不要随便用,这个只是虚拟隔离过LVS ...

我试过hvbn的,lvs报两个地软连接的错误,就和没隔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连错了?你把最外围的PSUB 接到了PVSS, 这里接PVSS, 其他地方有SUB 接其VSS,所以softconnect
...

啊?最外围的PSUB不能接PVSS吗,我这个PVSS是想要和VSS隔离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连错了?你把最外围的PSUB 接到了PVSS, 这里接PVSS, 其他地方有SUB 接其VSS,所以softconnect
...

是不是外围的PSUB连VSS,里面的B连PVSS,这样来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外围的PSUB连VSS,里面的B连PVSS,这样来隔离的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