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佬们SKILLCAD无法使用 显示unbound错误怎么办?

楼主(2025-05-11):
一使用skillcad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会出选unbound的报错,大佬们可以给个方向么

网友A:
setup 设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 设置了么

没,我安装后看见工具栏有我感觉安装成功了,我就直接用了,结果发现报这个错,我回去看看setup 有没有什么设置的地方,SKILLCAD的setup么?我看这个意思是环境变量没定义,不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