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贴,问题见下

楼主(2025-05-11):
Maximum space (S2) from any point within the Source/Drain regi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 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 35um
Same well definition:N-type Well: (NW OR WN OR NDRF OR NWHT)
我知道这是说我源漏区离衬底太远了,但是我这个器件就画在了guard ring旁边
红色是有源区,彩色边框是drc报错高亮,标有VDD的红色区域是guardring,
是我要单独把器件的衬底画出来连接吗

红色是有源区,彩色边框是drc报错高亮,标有VDD的红色区域是guardring

红色是有源区,彩色边框是drc报错高亮,标有VDD的红色区域是guardring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nwell?

网友:
感觉像是没有来你姐nwell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nwell?

还真是,谢谢大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连接nwell?

不对,还是有这个问题,刚刚回复早了,非常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还是有这个问题,刚刚回复早了,非常抱歉

是不是你这个mos太大了?看看W和L是多少

网友B:
如果这是nmos,那么你的pring呢,如果是pmos,那你的nw呢,把po pp np nw m1都显示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是nmos,那么你的pring呢,如果是pmos,那你的nw呢,把po pp np nw m1都显示出来啊 ...

大佬您看这样能看明白吗,我是菜逼可能很多不懂,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您看这样能看明白吗,我是菜逼可能很多不懂,抱歉

1、ring错了,应该用N+ ring。2、NW要和N+ ring上的NW连成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ring错了,应该用N+ ring。2、NW要和N+ ring上的NW连成一片。

谢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