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我的constant-gm设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5-05-11):
下图是我想做的,我将pmos替换成了pnp管想追求更小的噪声,但右侧的支路上电流一直不对,两路bjt管也一直处于饱和区,两路电流不是被下方MOS管强制到相等了吗?为什么Q1管的Ic只有54uA?这个电路该如何调整?我的电阻250ohm,想要设计的电流在200uA,小白请大佬们解惑。电源电压给到2.52V.

楼主:
电源电压2.52V

网友A:
因为BJT的beta值比较小,基极电流不可忽略,Q0和Q1的基极电流分流了150uA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2.52V

想要实现的温度范围在-40~85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BJT的beta值比较小,基极电流不可忽略,Q0和Q1的基极电流分流了150uA左右。 ...

感谢回复,这一点我明白,但是我的温度给到-40摄氏度时,就会出现两边电流下降到60多uA的情况,这是否与我的BJT管工作点不对有关,但我查看BJT管工作区都在线性区,好像也没什么问题,那在25摄氏度的常温下这样的贝塔值是可以用的吗?它合理吗?之前没用过BJT管确实不大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一点我明白,但是我的温度给到-40摄氏度时,就会出现两边电流下降到60多uA的情况,这是否与 ...

本身这个电流就是温度越大,电流越大的。你可以加一级源随偏置BJT的基极,解决这个基极电流分流的问题。然后再看一下各个管子的状态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这个电流就是温度越大,电流越大的。你可以加一级源随偏置BJT的基极,解决这个基极电流分流的问题。 ...

感谢您的回复,本身我选择这么做是为了在大电流下追更低的噪声,后面还有一级电流镜的放大,这时采用源随偏置的话结构上我会再考虑的,这里还有不明白的一点就是我反正是需要用下方的NMOS管来做电流镜给后级偏置,那这个基极分流的问题会影响到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本身我选择这么做是为了在大电流下追更低的噪声,后面还有一级电流镜的放大,这时采用源随 ...

看你的选择了,这个基极电流应该会影响你的输出电流的温度系数,你自己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