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牛过来帮忙看看这两个器件的衬底应该接哪

楼主(2025-05-12):
学校没有开数模集就让画版图,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连才好

网友A:
纯数字的 pmos 衬底接vdd nmos 接gnd 就可以  不用考虑衬偏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数字的 pmos 衬底接vdd nmos 接gnd 就可以  不用考虑衬偏效应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