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版图新手求教

楼主(2025-05-12):
现在lvs还剩一个这个电阻阻值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版图中属性和电路中属性是一致的,但是lvs提取出来就几乎翻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一眼的

网友A:
lvs rule file 选项改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rule file 选项改了么

lvs rules file 改过的,用的华虹130的工艺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s rules file 改过的,用的华虹130的工艺

阻值的那个改了,1K/2K/那个?

网友B:
看起来像是PDK 和LVS option的设置不一样。  看一下LVS 文件开头的HRP option是不是开2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的那个改了,1K/2K/那个?

感谢回答,我这里不是很熟悉操作,我现在将res_unit 2改为1以后这3个电阻确实不报错了,但是我电路中一共存在10个hrpolyu,更改完成以后另外7个电阻就缩水成一半了,如下图,这样的话我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是PDK 和LVS option的设置不一样。  看一下LVS 文件开头的HRP option是不是开2K了。  ...

感谢回答,我这里不是很熟悉操作,我现在将res_unit 2改为1以后这3个电阻确实不报错了,但是我电路中一共存在10个hrpolyu,更改完成以后另外7个电阻就缩水成一半了,如下图,这样的话我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Q一下看看电路中另一组电阻的“sheet resistance”属性, 如果有的电阻用1K,有的电阻用2K, 那就是电路的问题。 这两个不能同时用。
如果电路上都时1K的 “sheet resistance”,那就是版图这边的PDK问题,有的电阻在错误的2K环境下生成的,需要更新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Q一下看看电路中另一组电阻的“sheet resistance”属性, 如果有的电阻用1K,有的电阻用2K, 那就是电路的 ...

感谢回答,请问更新是connectivity->update->Layout Parameters这个步骤吗,我这边更新完问题依然存在。由于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我一度以为是版图参数提取错了所以,我已经画过两次这个版图,现在最后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请问更新是connectivity->update->Layout Parameters这个步骤吗,我这边更新完问题依然存在。 ...

自己copy一个电路,然后把他的电阻删了,重新调一个进来,看看是不是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