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讲解一下n18_dnw_4t_ckt版图放置和布线的注意事项,有技巧讲解更好(求求了)

楼主(2025-05-12):
这是我的n18_dnw_4t_ckt的版图

这是我的n18_dnw_4t_ckt的版图

这是我摆放好的,不连线的情况下通过了DRC验证

这是我摆放好的,不连线的情况下通过了DRC验证

我看了网上的实操教程,以下两图中我知道栅源漏怎么连,但是衬底B我不知道需要连吗?网上的教程版图中没有 ...

我看了网上的实操教程,以下两图中我知道栅源漏怎么连,但是衬底B我不知道需要连吗?网上的教程版图中没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好,以下是我对于您回答的几个问题:
1、remove后再摆好:我的DNW之前已经根据DRC检查说的两个DNW间 ...

remove后面积减小啊,可以S D合并,然后整体包环,把dnw盖在N ring 上,满足drc

网友A:
把环remove了,然后在摆好,最后由内道外 p-ring  n-ring p-ring,分别接器件衬底,电源,地,包DN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环remove了,然后在摆好,最后由内道外 p-ring  n-ring p-ring,分别接器件衬底,电源,地,包DNW, ...

大佬好,以下是我对于您回答的几个问题:
1、remove后再摆好:我的DNW之前已经根据DRC检查说的两个DNW间距不小于5um摆好了,是不是不能缩小了?

2、最后由内到外p-ring、n-ring、p-ring,分别接器件衬底,电源,地,包DNW, ...:我又学习了一下深N阱的版图,我是不是我可以不remove,把间距调好至不会报DRC错误,对于Nmos最后整体加一个p-ring也可以?

Pmos区域

Pmos区域

Nmos区域

Nmos区域

楼主:
深N阱这个是很难画还是验证容易报错吗?我队友已经用这个MOS做好了,但是块DDL了,来不及换了

网友B:
同一个管子吗?把这些都合并吧。Q 一下单个device,然后finger改大,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管子吗?把这些都合并吧。Q 一下单个device,然后finger改大,你看看

是比如我有10个multiplier,1个finger的话,把multiplier调成1,finger调成10的意思吗?这样会不会对我的前端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比如我有10个multiplier,1个finger的话,把multiplier调成1,finger调成10的意思吗?这样会不会对我的 ...

正常来说没啥影响。你前端把m改成f 仿仿看。你这么搞面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move后面积减小啊,可以S D合并,然后整体包环,把dnw盖在N ring 上,满足drc
...

我在SD合并,并加上环后出现一个很奇怪的DRC错误

这是我合并且加上环后的图

这是我合并且加上环后的图

这是报错位置

这是报错位置

报错原因

报错原因

没有SD合并前不会报这个错误,但是我测了一下距离是0.18u,原先的也不满足≥0.26um,但是却不报错 ...

没有SD合并前不会报这个错误,但是我测了一下距离是0.18u,原先的也不满足≥0.26um,但是却不报错 ...

网友:
这个拆分的话就是内部的MOS管 外部有双环隔离保护,同电位的可以放在同一个dnw里面,要注意不同dnw的间距要求;多看看DesignRule里面的说明,结合图解一起看看;或者就是画反相器、与或非门电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环remove了,然后在摆好,最后由内道外 p-ring  n-ring p-ring,分别接器件衬底,电源,地,包DNW, ...

我找到问题了,我之前对深N阱的理解有点问题,画的N阱有问题,原来器件里是4个N阱,中间是空心的,我当成一个来画了,昨天麻烦大佬了

网友C:
楼主怎么把这里的外圈的环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把这里的外圈的环去掉的

选中器件,快捷键q,parameter里有个Remove DNW-NW R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中器件,快捷键q,parameter里有个Remove DNW-NW Ring

谢谢了,按照楼上的说法,去掉所有环。摆好所有器件后,再统一地在所有DWN管外围三层环(PRING NRING PRIN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按照楼上的说法,去掉所有环。摆好所有器件后,再统一地在所有DWN管外围三层环(PRING NRING PRI ...

我是萌新,先把S与D合并,然后参照着原来的样子自己做了个NGuardring与PGuardring,基本啥参数都一样的复原了一下(应该是这个意思),这样面积会小很多,DRC检查也没问题,不过我还没接完线,LVS还没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