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

楼主(2025-05-12):
(图片)

网友:
首先说明下:正版的不会出现这样。可以尝试下 新建一个空白的用户 home 目录,如果不crash ,那回到原来的 home目录,将一些不清楚的隐藏文件都删除掉就好了,参考命令: find  /home/<user>   -maxdepth  1   -name   ".*"   |grep  -Ev  '.vnc|.cshrc|XXXXX'  |xargs -n1  rm  -rf

网友:
我也偶尔遇到这个,直接闪退了!

网友:
供参考:
检查cadence 安装和配置,自己装的可能有配置问题,重启
检查数据是否从51转过来的,如果是OAscan修复一下试试
如果以上都不是,L 模式打开版图,可能是XL 模式下group/ring等功能引起的。需要debug对应解决。

网友(2025-07-18):
請問 XXXXX 是要輸入甚麼?

网友:
供参考:
检查cadence 安装和配置,自己装的可能有配置问题,重启
检查数据是否从51转过来的,如果是OAscan修复一下试试
如果以上都不是,L 模式打开版图,可能是XL 模式下group/ring等功能引起的。需要debug对应解决。
----------------請問如果是OAscan修复一下试试-----要如修復?
--------------可能是XL 模式下group/ring等功能引起的。需要debug对应解决-----請問如何 debug 並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