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过5G射频前端模组测试的大佬,帮忙解读下指标

楼主(2025-05-12):
1500资产

就是手上有一个Qorvo  n78、n79的5G射频前端芯片,说是支持PC2(Power Class2),但是有几个疑问。

问题1:查了下3GPP的标准,PC=26dBm,但是datesheet上又给到了28.5dBm,想问下这个功率有什么说法吗?
问题2:这个PC2功率有没有什么对应的线性指标?比如EVM、ACLR这些。
问题3:还有个MPR0不太理解,datesheet上给的是100MHz QPSK信号测试,想问下有没有对应的测试指标?
           是满足QPSK那17.5%的EVM就吗?但是MRP6.5采用256QAM信号,他对应的EVM又是2.0%,比256QAM要求的3.5%要小得多

测试信号

测试信号

MPR0

MPR0

MPR6.5

MPR6.5

网友A:
1. 传导测试座,射频功率要做到PC2,那么考虑到前端走线插损及天线合路(如UHB和WiFi5G合路,则前端需要diplexer),PA输出至少26dBm以上;
2.PC2对应的线性度指标,与PC3并没有显著的差异(ALCR略有差异),可以看看3GPP 38.521-1,6.5.2.4-Adjacent channel leakage ratio;
3.协议是对UE transmitter的要求,器件EVM+transceiver EVM应当小于协议EV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传导测试座,射频功率要做到PC2,那么考虑到前端走线插损及天线合路(如UHB和WiFi5G合路,则前端需要dip ...

想再请教下大佬,就是5G模组是不是需要采用DPD算法来满足线性要求?
手上这片的Psat=33.5dBm,想在PC2=28.5dBm处满足线性指标要求,是否就要采用DPD算法?

因为他这个的单音AMAM、AMPM看起来都不咋样。虽然MPR0处的EVM能满足QPSK线性要求,但是ACLR又说能到-35dBc左右。
按公式看的话感觉ACLR指标不太靠谱,是否是利用DPD优化后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请教下大佬,就是5G模组是不是需要采用DPD算法来满足线性要求?
手上这片的Psat=33.5dBm,想在PC2=28. ...

规格书没提到ET/DPD的话,可能就是不需要,最好直接问FAE。

通常情况下,DPD取决于平台算法,如果对第三方不开放,就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没提到ET/DPD的话,可能就是不需要,最好直接问FAE。

通常情况下,DPD取决于平台算法,如果对第三 ...

规格书上提到支持ET和APT,倒是没说DPD。

然后这个-34dBc说是在APT下的情况,看样子是得依靠一些算法。
感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