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和的rndifsab_ckt电阻版图应该怎么连接,新人求助!

楼主(2025-05-12):
画好版图后跑LVS,大部分错误都是电容和电阻,想问一下具体该怎么连?或者有什么学习资料推荐吗?

电容

电容

电阻

电阻

LVS部分报错

LVS部分报错

部分报错

部分报错

网友A:
你这是要乱锤打死老师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乱锤打死老师傅啊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我连得很离谱吗?

网友:
你的版图存在软连接、短路问题或没打电源地,导致lvs没跑完,如图只有ERC错误,没有报具体的LVS

网友:
结果都没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