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Aging老化仿真,HCI mode下发生老化,但是PBTI和NBTI下仿真没有发生老化

楼主(2025-05-16):
有大佬做过Aging仿真么?

我的仿真结果中,HCI mode是正常变化的,7年左右达到0.1的退化标准,
但是在PBTI mode和NBTI mode下仿真达到0.1的退化标准,得到的使用寿命是10e9年。

然后我单独仿真了PBTI mode和NBTI mode,发现在这两个模式下的电路不发生老化。
接着试了十个不同的管子,发现PBTI mode和NBTI mode下都未发生老化。

请问是我哪里设置错了还是mode本身有问题?

(公司的电脑不能截图,只能拍照)

网友(2025-06-25):
搭楼问一下,图片里的仿真结果,最右侧的age,代表什么意思?文件里说是 age used in aging simulation.
指的是equivalent DC operating time ?

楼主:
age指的是你模拟的几年老化的时长,比如3年、10年后MOS管的性能情况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看下对应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看下对应的文档。

谢谢!我检查了对应的文档,发现这个确实是正常的。

但是我最近换了SMIC的工艺再次进行老化仿真,按照相同的流程设置完后老化并未发生,您知道是什么原因么

使用maestro进行stress仿真时h出现了报错:
Fatal: cannot run reliability analysis because the age model card could not be found. Check that age model has been defined correctly and re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检查了对应的文档,发现这个确实是正常的。

报错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aging要专门的model,smic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aging要专门的model,smic的不清楚。

好的,我再检查一下

网友:
这个仿真模型model是直接TSMC提供的?

网友B:
aging model 是拿TSMC直接提供的嘛?

楼主(2025-07-25):
引用 网友B:
aging model 是拿TSMC直接提供的嘛?

我用的是SMIC的,pdk里面包含aging model

网友(2025-09-02):
请问,跑aging仿真,一些退化数值会被clamped在一定范围内,导致看不了长时间的一个退化过程,这个有办法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