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rocess corner的理解问题

楼主(2025-05-12):
对于NMOS和PMOS,有tt ff ss sf fs五种corner,我们认为一个电路中某个性能参数会在这五种corner中取到极限值,是为什么呢

比如ff和fs是相对立,那么在ff和fs的中间,还存在(ff)(f 0.5f)(ft)(f 0.5s)(fs)类似这样,是怎么认为两端就一定是极限值的呢?因为是线性系统?

网友:
可能这是种普遍的结果,不过除了corner,我们还会看MC的结果,之前看网上帖子,MC下选mis+pro是最接近量产时电路的分布情况。

网友A:
不是的,是取的正态分布的3sigma

并不是你想的极端值,也不是你想的线性。

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是正态分布,哪就没法继续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是取的正态分布的3sigma

您好 感谢回复

取正态分布的3sigma不是反应的是量产后某个结果参数可以以一个概率落在的区间范围吗

那比如说,做bg的TRIM,要确定TRIM range,这个过程不应该是,先找到最坏的corner,然后在这个corner上叠加跑mis的3sigma蒙卡吗?就是我想问那这个最坏的corner先怎么确定呢,一定会出现在那5个中吗?

还有比如如果要确定电路在全PVT都可以工作,我们会在各种PVT下跑DC看工作点,那VT容易理解,趋势可以看出来;那关于P,是不是就跑tt ff ss fs sf这五种就行了?有没有可能不在工艺角上,而且内部出现最坏情况呢?

之前都是默认看这5个corner了,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理论支撑,请教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回复

我觉得你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看这5个corner的原因我也猜测是线性的原因,就好比运放电路,当你去考察带宽的时候,绝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可以把带宽的计算归因到几个管子的gm上,然后绝大部分情况而言,这个关于gm的函数都是线性的,或者说在一阶近似就已经完全足够。那么极值就会出现在最fast或者最slow上,而不会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谢回复

说过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感觉你完全没接触过实际的工程,但凡看一下FAB的模型文档说明,理解这个问题都不会这么离谱。

随便找个模型文档,截了个图,参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