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摆率问题

楼主(2025-05-12):
本人设计的两级运放,跑压摆率的时候发现负压摆率有一段缓慢的变化,导致压摆率结果非常小。而正的压摆率就很理想。
我试着给第二级电流增大,但最后跑出来的结果变化几乎没有。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问有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运放输入采用差分的折叠共源共栅,输出就是共源放大器。

网友A:
进入线性区了。这种运放压摆率本来就不对称,应用场景中也不太需要对称。
要压摆率对称得class AB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线性区了。这种运放压摆率本来就不对称,应用场景中也不太需要对称。
要压摆率对称得class AB输出。 ...

感谢您的回复,那我应该怎么来防止这种情况。看拉扎维的书上说的是主要靠加电流的方法,我现在应该加电流然后保证管子饱和是吧。然后慢慢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那我应该怎么来防止这种情况。看拉扎维的书上说的是主要靠加电流的方法,我现在应该加电流 ...

请问您后面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种架构是这样的,要对称的话,试试ClassAB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