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画版图LVS验证时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5-05-12):
问题一如上图:
我已经把所有显示GND的net信息的线都连一起了,是哪里出错了

问题二如上图:我点击坐标后定位到这里,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VOT上面有接到PSUB上的地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T上面有接到PSUB上的地方吗?

没有找到哇。
这是完整的报错信息,我点击Discrepancy#2的第一个坐标,是P管内一条源极线的右下角,但奇怪的是这条线的net信息是VDD啊,我不太懂。如下图

网友B:
是不是P衬底没放?

网友C:
衬底软连接了吧 看看你的vot 的pin 都打在了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衬底没放?

这应该是有p衬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衬底软连接了吧 看看你的vot 的pin 都打在了什么地方

只有这一个地方哇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VOT,你的VOT电路里面只有10个,但你的版图有14个,GND电路有9个,版图只有5个,说明有地接到了VOT,检查一下你的打孔。,以及和XPM9-22器件的相关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你的VOT,你的VOT电路里面只有10个,但你的版图有14个,GND电路有9个,版图只有5个,说明有地接到 ...

好的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个地方哇

看你的LVS 结果 左边有个shoftchk database 看那里面的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感谢

还有一种检查方法,你的GND只有9个,你可以版图和电路对比挨个找一下有没有漏接的GND,只适合GND比较少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LVS 结果 左边有个shoftchk database 看那里面的报错

有很多报错,有点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LVS 结果 左边有个shoftchk database 看那里面的报错

报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