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与D合并后报错,想问报错中的space指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5-12):
S与D合并后报错,想问报错中的space指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合并前未报错

合并前未报错

S与D合并后报错

S与D合并后报错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报错定位

报错定位

网友A:
第一种建议把管子的N环关闭,自己手动添加。第二种S与D合并保留CT孔。

网友B:
感觉N阱不太对,单独把N阱层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N阱不太对,单独把N阱层拿出来看看

我找到问题了,我之前对深N阱的理解有点问题,画的N阱有问题,原来器件里是4个N阱,中间是空心的,我当成一个来画了,昨天麻烦大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建议把管子的N环关闭,自己手动添加。第二种S与D合并保留CT孔。

我找到问题了,我之前对深N阱的理解有点问题,画的N阱有问题,原来器件里是4个N阱,中间是空心的,我当成一个来画了,昨天麻烦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