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入对管在亚阈值区,VDS可以小于VDSSAT吗

楼主(2025-05-13):
VDS稍小于VDSSAT,仿真看增益没啥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情况允许吗,在亚阈值区VDSSAT还有意义吗

网友A:
Vdssat是判断反型区的工作区是饱和区或线性区的值,不管是弱反型(亚阈)还是强反型,要工作在饱和区,都需要Vds>Vdss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sat是判断反型区的工作区是饱和区或线性区的值,不管是弱反型(亚阈)还是强反型,要工作在饱和区,都需 ...

并不是完全如此,
亚阈值区域,Vds<Vdssat  也是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