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楼主(2025-05-13):
做后端进行时序分析  scanclk reqiured time 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的时间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SCAN_CLK pr时候为什么required time 一上来就有一个很大的时间

SCAN_CLK pr时候为什么required time 一上来就有一个很大的时间

网友A:
能不能把capture path也贴出来,看起来有可能是skew太大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capture path也贴出来,看起来有可能是skew太大导致的

万分感谢,我这两个版本rtl,func的时钟架构切换,由原来的组合逻辑硬切改为了无毛刺切换(用寄存器实现),其他的基本没改什么 ,scan sdc也没有动 分析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这两个版本rtl,func的时钟架构切换,由原来的组合逻辑硬切改为了无毛刺切换(用寄存器实现 ...

这个latch cell delay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atch cell delay太大了吧

您好  我查了一下库和网表  这个cell是dc综合工具自动插的icg 延时理论上应该没那么大,想请问一下出现这种延时间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查了一下库和网表  这个cell是dc综合工具自动插的icg 延时理论上应该没那么大,想请问一下出现这 ...

看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异常的原因

网友:
确认下这个clk_25这里的10ns的delay怎么来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这两个版本rtl,func的时钟架构切换,由原来的组合逻辑硬切改为了无毛刺切换(用寄存器实现 ...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icg的delay过大导致较大的skew。

这个icg的delay大的有点夸张,可以试试
1. 看看这个icg的输入pin在innovus里是不是连接特别长的线导致过大的tran和cap
2. 打开这icg的lib查表看看这个icg是不是本身的delay就特别大。如果是可是在综合阶段选用别的icg类型代替/或者直接在innovus place阶段替换再ct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icg的delay过大导致较大的skew。

这个icg的delay大的有点夸张,可以试试

您好 已经查了LIB 这个ICG本身DELAY是不大的 那应该是走线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 已经查了LIB 这个ICG本身DELAY是不大的 那应该是走线问题

您好 问题感觉基本已经确认了  后端更新了floorplan 重新cts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主要的问题是icg的delay过大导致较大的skew。

这个icg的delay大的有点夸张,可以试试

您好 问题感觉基本已经确认了  后端更新了floorplan 重新cts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问题感觉基本已经确认了  后端更新了floorplan 重新cts 这个问题就没有了
...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哇

看前面的楼层推理一下,应该是因为摆放的离前一级的mux太远,或者是绕线资源不够,导致输入端绕线detour;
也可能是前面那个mux的fanout太多,驱动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