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求各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5-05-13):
大佬们,我现在是一名研一的研究生,课题组只有我一个人做ADC相关的内容,具体是SAR ADC,我想问下大佬们,如果只考虑毕业,在哪方面有一点创新能够顺利毕业呀

网友:
搞一个ADC电路 的, 搭个顶层,流片出测试结果

网友A:
不管什么架构,最重要是做出来,然后流片,测试,创新那是博士干的事,当然,有创新当然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架构,最重要是做出来,然后流片,测试,创新那是博士干的事,当然,有创新当然好 ...

请问是学生自己去流片吗?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学生自己去流片吗?不太懂,请指教

用实验室的经费流片,自己可支持不起,实验室没项目可以想办法去公司实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架构,最重要是做出来,然后流片,测试,创新那是博士干的事,当然,有创新当然好 ...

请问我如果只看毕业的话,我自己应该是不会创新,如果单单把别的硕士的毕业论文里面的电路拼凑下,只做模拟实验不流片,这样子可以达到毕业要求吗

网友:
创新那是博士的要求,硕士你能做到后仿性能ok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学校给你tape out测试成功,你找工作会很顺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学生自己去流片吗?不太懂,请指教

如果研究组不给经费tape out,可以自己出资,不过不便宜,而且需要有拼版的渠道,这要才能摊薄费用,即使这根据不同process和area至少需要几万大几万,甚至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研究组不给经费tape out,可以自己出资,不过不便宜,而且需要有拼版的渠道,这要才能摊薄费用,即使 ...

好嘞,谢谢哥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如果只看毕业的话,我自己应该是不会创新,如果单单把别的硕士的毕业论文里面的电路拼凑下,只做模 ...

请问老哥,我最近在搭建里面一个模块的电路图时,管子的尺寸应该怎么选择呢?我参照有个硕士论文里面的电路图来画,但是管子宽长比设计,是我将电路的公式列出来选择,,还是直接将宽长比设置成变量来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如果只看毕业的话,我自己应该是不会创新,如果单单把别的硕士的毕业论文里面的电路拼凑下,只做模 ...

那也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