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kill脚本改guardring CDF参数,layout生成不符合预期

楼主(2025-05-13):
使用skill脚本改完后的参数也是变化了,但是layout显示的不符合预期,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原始版图和参数

原始版图和参数

改完后

改完后

使用脚本语言改cdf参数

使用脚本语言改cdf参数

楼主:
使用mos器件用相同的方式修改结果正确,现在怀疑是PDK后台对Guardring的处理有bug

楼主:
也有可能是联动有些问题,但是联动怎么跟界面操作不一样呢?

网友:
你使用的FGR类型不是instances

网友A:
而且你这样会将AEQ版图内所有的instance的finger都修改,有的是PMOS,有的是NMOS,不同的instance设置不同的CDF怎么做到呢,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这样会将AEQ版图内所有的instance的finger都修改,有的是PMOS,有的是NMOS,不同的instance设置不同 ...

我就是改一个器件,版图中就只有一个mos

网友(2025-07-21):
按理dbOpenCellViewByType()是可以句柄赋值的,但这里好像失败了,1.这里shapedata属性是list还是string?;如果是list,那语句里赋值是string,这样不行,如果是string试试用dbReplaceProp(GuardingringID "shapeData" "string" "(()()())")行不行
2.shapedata是灰的好像表示不能修改,如果cdf是自建的看看cdfCreateParam( g_cdfDataId [ ?name t_name ] [ ?type t_type ] [ ?defValue g_defValue ] [ ?units t_units ] [ ?parseAsNumber t_parseAsNumber ] [ ?choices l_choices ] [ ?prompt t_prompt ] [ ?use t_use ] [ ?display t_display ] [ ?editable t_editable] [ ?dontSave t_dontSave] [ ?callback t_callback] [ ?storeDefault t_storeDefault ] [ ?parseAsCEL t_parseAsCEL ] [ ?description t_description ] ) 里?editable 这一项是不是t,不是t就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