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九天aether ,SDL转版图出来没有颜色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13):
使用aether将版图更新之后,出来版图是黑白的,需要设置什么地方才能有金属层的颜色

网友A:
可能没有加display吧,从Tools里面的dusplay xxxx,对PDK库加一下display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加display吧,从Tools里面的dusplay xxxx,对PDK库加一下display文件

好的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加display吧,从Tools里面的dusplay xxxx,对PDK库加一下display文件

请问是DM里面的tools吗,然后加入display.drf

网友:
具体怎么操作
我的之后几个图层有颜色,其他都是黑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DM里面的tools吗,然后加入display.drf

对,是在DM里面的TOOL,里面有个DISPLAY xxxx,对PDK加入就可以。似乎也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把PDK安装目录下的display.drf复制到你当前启动工具的目录下,重启工具就可以,以前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在DM里面的TOOL,里面有个DISPLAY xxxx,对PDK加入就可以。似乎也有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把PDK安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