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Rule ERC10 : Connection through POLY not allowed

楼主(2025-05-13):
  DRC、ANT检查通过后,进行LVS检查。LVS检查是通过的,但是报ERC错误:Rule ERC10 : Connection through POLY not allowed。查看ERC位置发现是DFF cell的问题,如下图所示:Rule ERC10 : Connection through POLY not allowed

高亮后:
该cell由标准库提供,其内部通过了poly层进行连接,这种ERC该怎么解决?可以忽略吗?

网友A:
Connection through POLY not allowed  百度翻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ion through POLY not allowed  百度翻译下

其实我的问题是,cell是标准库提供的,它内部有通过poly来连接,这貌似没法改啊。这种ERC是可以忽略吗,还是有什么方式去解决呢?

网友B:
可以把,我也遇到过,gf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我也遇到过,gf的工艺

好的,感谢

网友:
找工厂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