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噪声仿真疑问

楼主(2025-05-13):
比较器采用四级预放大加动态锁存。
1、仿真噪声是否可以用四级预放大的ac noise加上动态锁存噪声除以ac增益。
2、使用tran noise仿真,FMAX的设置影响特别大,比较器时钟大概250M,Fmax我取多少比较合适?最后计算得到的噪声与第一条计算的并不一致。
3、使用pss+pnoise能仿真这种多级预放大比较器吗?
4、pss+pac仿真锁存比较器的增益,这个增益是什么增益,可以计算吗?加上预放大后的比较器,pac增益大概200倍,预放大增益就100倍,动态锁存级的增益只有两倍,感觉不是一个正常的值。
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1、可以
2、pre带宽的10倍以上,最好是试下,增大FMAX不再影响结果为佳
3、可以
4、latch的pac结果没有啥意义,要么tran noise,要么pss+pnoise去仿噪声;具体方法论坛应该都有

网友B:
第一条你除以增益的时候要按照每一级递减去计算,不能除以全部的增益,每一级前边的增益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你除以增益的时候要按照每一级递减去计算,不能除以全部的增益,每一级前边的增益是不一样的 ...

我是拿动态比较器input noise除以预放大级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pre带宽的10倍以上,最好是试下,增大FMAX不再影响结果为佳
3、可以

欧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pre带宽的10倍以上,最好是试下,增大FMAX不再影响结果为佳
3、可以

那么对于pre amp来说,pss+pac的增益应该是有意义的吧,我对比一下pac的增益和tran+ac增益,发现pac总会低几个db,这是什么原因呢?哪个具有可信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拿动态比较器input noise除以预放大级的增益

预放大级也是有噪声的,也需要考虑在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放大级也是有噪声的,也需要考虑在内

这个考虑了,只不过这样求出来的值跟trannoise仿真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