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22 JDV

楼主(2025-05-13):
请问T22 JDV可以设置左右mirror嘛?
晶合和三星的都可以设置,只有TSMC的好像没有设置选项

网友A:
T的貌似把放大倍率和方向都设置的和gds一致了,也就是和layout是一致的,方便对着layout去check

网友:
为啥一定要做JDV

楼主(2025-08-13):
引用 网友A:
T的貌似把放大倍率和方向都设置的和gds一致了,也就是和layout是一致的,方便对着layout去check ...

不一样呀,0.855的shrink和左右mirror,都在JDV上体现出来了,和gds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呀,0.855的shrink和左右mirror,都在JDV上体现出来了,和gds不一致

那就不清楚了,我做.25和.18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