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通过图像确认工艺

楼主(2025-05-13):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可以根据反向的图像确认此芯片用了什么工艺吗

网友:
这个怎么确定?拿着高压管去对比嘛

网友A:
一般只能确定大致的工艺尺寸,去量它数字部分mos的最小宽度,大致判断下。具体判断谁家工艺,除非你正好熟悉他家的特定器件,能判断出来。否则只能猜猜了。你可以去看看你反向的这家官网介绍或者其他渠道,看是和哪家有合作,这样下一步会好确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能确定大致的工艺尺寸,去量它数字部分mos的最小宽度,大致判断下。具体判断谁家工艺,除非你正好熟 ...

好的,感谢各位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前辈

只能确认是哪个节点的工艺 不能确定哪家工艺 除非能打听到或者这家器件比较特别 自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