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用ams仿真出现诡异的电流

楼主(2025-05-13):
如图建了一个空的电路图,加入一个floating pin, 屏幕截图 2025-05-13  ,然后建一个config,在config打开ADE L,用ams跑一个DC,发现电源上有330nA的电流,很诡异,好像里面接了一个10M的电阻,但是是空的啊,看了一遍option,gmin也是1e-12。如果用spectre去跑仿真是没有这个奇怪的电流的。求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隐藏设置吗?

网友A:
可能是在这个端口插入了双向的connect module,把端口改成input应该可以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在这个端口插入了双向的connect module,把端口改成input应该可以避免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试了下您说的方法,确实诡异的电流没有了。可是不太懂你说的这个双向的connect module是怎么具体影响的,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我试了下您说的方法,确实诡异的电流没有了。可是不太懂你说的这个双向的connect module ...

可能因为这个端口在模块内部是空的,所以被认成了logic net, 外部接了电压源,外部看这个net是electrical, 这样ams simulator就会插入一个electrical to logic (A2D) , 又因为端口是inout,所以会有一个logic 2 electrical(D2A:这个会有输出阻抗,所以引起异常电流), 综合下来就是一个Bidir的connect 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为这个端口在模块内部是空的,所以被认成了logic net, 外部接了电压源,外部看这个net是electrical ...

logic 2 electrical(D2A)的这个输入电阻是10M 欧姆,那这个电阻在模块内部是为啥是接到地上啊?有啥办法可以work around一下吗?目前很多block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gic 2 electrical(D2A)的这个输入电阻是10M 欧姆,那这个电阻在模块内部是为啥是接到地上啊?有啥办法 ...

这些D2A的阻抗参数你可以在ConnectRule setting里设置,10M 看起来是Z态的输出阻抗
不过最好是不要有悬空的port,不需要的端口就去掉它,或者端口输入输出方向根据实际情况设好,不要用in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D2A的阻抗参数你可以在ConnectRule setting里设置,10M 看起来是Z态的输出阻抗
不过最好是不要有悬 ...

非常感谢!!!学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