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率降低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5-05-13):
ee的各位大佬,在sdf反标过程中,出现反标率只有80%,会不会是下图展示的原因:
图中标准单元库Veilog中时序检查函数为$setuphold,$recrem,而sdf文件中的时序检查函数为SETUP,HOLD等,
这个会导致反标率降低嘛,应该怎么做才能使sdf中的时序检查函数与标准单元库Veilog中的一致呢

网友A:
如果standcell和sdf中函数的写法不一致,比如standcell中写的$setuphold,sdf中写的$setup,$hold,那么是反标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tandcell和sdf中函数的写法不一致,比如standcell中写的$setuphold,sdf中写的$setup,$hold,那么是 ...

请问大佬怎样生成和standcell相匹配的sdf文件呢

网友B:
这个是工艺厂提供的.v模型文件和lib不一致导致的,可以找他们确认,重新提供模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工艺厂提供的.v模型文件和lib不一致导致的,可以找他们确认,重新提供模型文件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