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layout与schematic missing connection问题,以及器件识别不上

楼主(2025-05-13):
                  ##################################################
                  ##                                              ##
                  ##         C A L I B R E    S Y S T E M         ##
                  ##                                              ##
                  ##             L V S   R E P O R T              ##
                  ##                                              ##
                  ##################################################

REPORT FILE NAME:         model2_temp.lvs.report
LAYOUT NAME:              /home/IC/model2_temp.sp ('model2_temp')
SOURCE NAME:              /home/IC/model2_temp.src.net ('model2_temp')
RULE FILE:                /home/IC/_CSMC018_AB_SBCD_G1S_calLVS.rul_
CREATION TIME:            Tue May 13 16:48:03 2025
CURRENT DIRECTORY:        /home/IC
USER NAME:                IC
CALIBRE VERSION:          v2019.3_15.11    Tue Jul 2 12:24:58 PDT 2019

                               OVERALL COMPARISON RESULTS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
                                      CELL  SUMMARY
**************************************************************************************************************

  Result         Layout                        Source
  -----------    -----------                   --------------
  INCORRECT      model2_temp                   model2_temp

**************************************************************************************************************
                                      LVS PARAMETERS
**************************************************************************************************************

o LVS Setup:

   // LVS COMPONENT TYPE PROPERTY
   // LVS COMPONENT SUBTYPE PROPERTY
   // LVS PIN NAME PROPERTY
   LVS POWER NAME                         "VCC"
   LVS GROUND NAME                        "GND"
   LVS CELL SUPPLY                        NO
   LVS RECOGNIZE GATES                    ALL
   LVS IGNORE PORTS                       NO
   LVS CHECK PORT NAMES                   YES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NO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YES
   LVS ALL CAPACITOR PINS SWAPPABLE       NO
   LVS DISCARD PINS BY DEVICE             NO
   LVS SOFT SUBSTRATE PINS                NO
   LVS INJECT LOGIC                       YES
   LVS EXPAND UNBALANCED CELLS            YES
   LVS FLATTEN INSIDE CELL                NO
   LVS EXPAND SEED PROMOTIONS             NO
   LVS PRESERVE PARAMETERIZED CELLS       NO
   LVS GLOBALS ARE PORTS                  YES
   LVS REVERSE WL                         NO
   LVS SPICE PREFER PINS                  NO
   LVS SPICE SLASH IS SPACE               YES
   LVS SPICE ALLOW FLOATING PINS          YES
   // LVS SPICE ALLOW INLINE PARAMETERS
   LVS SPICE ALLOW UNQUOTED STRINGS       NO
   LVS SPICE CONDITIONAL LDD              NO
   LVS SPICE CULL PRIMITIVE SUBCIRCUITS   NO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SOURCE
   // LVS SPICE EXCLUDE CELL LAYOUT
   LVS SPICE IMPLIED MOS AREA             NO
   // LVS SPICE MULTIPLIER NAME
   LVS SPICE OVERRIDE GLOBALS             NO
   LVS SPICE REDEFINE PARAM               NO
   LVS SPICE REPLICATE DEVICES            NO
   LVS SPICE SCALE X PARAMETERS           NO
   LVS SPICE STRICT WL                    NO
   // LVS SPICE OPTION
   LVS STRICT SUBTYPES                    NO
   LVS EXACT SUBTYPES                     NO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TYPES SUBTYPES VALUES
   LVS DOWNCASE DEVICE                    NO
   LVS REPORT MAXIMUM                     50
   LVS PROPERTY RESOLUTION MAXIMUM        32
   // LVS SIGNATURE MAXIMUM
   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AB AC AD RC
   // LVS REPORT OPTION
   LVS REPORT UNITS                       YES
   // LVS NON USER NAME PORT
   // LVS NON USER NAME NET
   // LVS NON USER NAME INSTANCE
   // LVS IGNORE DEVICE PIN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SOURCE
   // LVS PREFER NETS FILTER LAYOUT
   LVS PREFER PORT NETS                   NO

   // Device Type Map

   LVS DEVICE TYPE                        MOS "mn5_iso_dn"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MOS "mn5_iso_hn"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MOS "mn5_iso_hndn"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MOS "mp5_hn"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MOS "mp5_dn"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DIODE "dz_10x1"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DIODE "dz_10x1_pzp"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capnmos" [ POS=NG NEG=ND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capnmos_3t" [ POS=NG NEG=ND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ell_sti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well_aa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lus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lus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ly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ly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lus_sab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lus_sab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npoly_sab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ppoly_sab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hr_fake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RESISTOR "rhr_3t" [ POS=PLUS NEG=MINUS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cmom" [ POS=N1 NEG=N2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CAPACITOR "cmom_3t" [ POS=N1 NEG=N2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7vt"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9vt"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10vt"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7vt"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10vt"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10vta"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23vta"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23vta2"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35vta"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23vta"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35vta"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40vta2"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n60vta2"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40vta" [ S=S D=D G=G ]  SOURCE LAYOUT
   LVS DEVICE TYPE                        LDDMOS "mp60vta" [ S=BS D=D G=G ]  SOURCE LAYOUT

   // Reduction

   LVS REDUCE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PARALLEL MOS                YES
   LVS REDUCE SEMI SERIES MOS             NO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BIPOLAR            YES
   LVS REDUCE SERIES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CAPACITORS         YES
   LVS REDUCE SERIES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RESISTORS          YES
   LVS REDUCE PARALLEL DIODES             YES

   LVS REDUCE  mn5_iso_dn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5_iso_hn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5_iso_hndn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5_hn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5_dn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esd_mn5_io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esd_mn5_pp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esd_mp5_io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dz_10x1  PARALLEL [ TOLERANCE A 0 ]
   LVS REDUCE  dz_10x1_pzp  PARALLEL [ TOLERANCE A 0 ]
   LVS REDUCE  capnmos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capnmo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jfet_30xd9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jfet_20x1d2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well_aa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well_aa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well_sti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well_sti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lus_sab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lus_sab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lus_sab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lus_sab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lu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lus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lu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lus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ly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ly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npoly_sab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npoly_sab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ppoly_sab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ppoly_sab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hr_fake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hr_fake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rhr_3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
   LVS REDUCE  rhr_3t  SERIES PLUS MINUS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cmom  PARALLEL [ TOLERANCE nv 0 l 0 stm 0 spm 0 ]
   LVS REDUCE  cmom_3t  PARALLEL [ TOLERANCE nv 0 l 0 stm 0 spm 0 ]
   LVS REDUCE  mn23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23vta2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23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7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9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10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10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7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9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10vt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35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35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40vta2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n60vta2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40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mp60vta  PARALLEL [ TOLERANCE L 0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7v_9v_sp_nw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10v_sp_nw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30v_sp_nw_3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40v_sp_nw_1s_sp_hn_2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40v_hn_ptm_1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60v_sp_nw_1s_sp_hn_3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E  esd_qlp_60v_hn_ptm_1s_3t  PARALLEL [ TOLERANCE w 0 ]
   LVS REDUCTION PRIORITY                 PARALLEL

   LVS SHORT EQUIVALENT NODES             NO

   // Trace Property

   TRACE PROPERTY  mn5_iso_d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d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dn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dn  w w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dn  l l 0
   TRACE PROPERTY  mn5_iso_hndn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5_hn  w w 0
   TRACE PROPERTY  mp5_hn  l l 0
   TRACE PROPERTY  mp5_hn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5_dn  w w 0
   TRACE PROPERTY  mp5_dn  l l 0
   TRACE PROPERTY  mp5_dn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mn5)  w w 0
   TRACE PROPERTY  m(mn5)  l l 0
   TRACE PROPERTY  m(mp5)  w w 0
   TRACE PROPERTY  m(mp5)  l l 0
   TRACE PROPERTY  m(mn5_native)  w w 0
   TRACE PROPERTY  m(mn5_native)  l l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io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io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io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io_3t  dnw_area d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io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pp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pp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pp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pp_3t  dnw_area d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mn5_pp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mp5_io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mp5_io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esd_mp5_io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mp5_io_3t  dnw_area d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mp5_io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q(qvp5_d6xd6)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5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5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5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5_d6xd6)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5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5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5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ptm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ptm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ptm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tm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tm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tm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b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b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b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m_2x2)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m_5x5)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ppm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q(qvnpm_10x10)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pnw_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ppw_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wdn_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nwpsub_5)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bhn)  a a 0
   TRACE PROPERTY  d(dpmhn)  a a 0
   TRACE PROPERTY  d(dhnpsub)  a a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  a a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  ptm_area ptm_area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  hnw_area h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  mf mf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_pzp  a a 0
   TRACE PROPERTY  dz_10x1_pzp  mf mf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  w w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  l l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  mf mf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capnmo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jfet_30xd9  w w 0
   TRACE PROPERTY  jfet_30xd9  l l 0
   TRACE PROPERTY  jfet_30xd9  mf mf 0
   TRACE PROPERTY  jfet_30xd9  m m 0
   TRACE PROPERTY  jfet_20x1d2  w w 0
   TRACE PROPERTY  jfet_20x1d2  l l 0
   TRACE PROPERTY  jfet_20x1d2  mf mf 0
   TRACE PROPERTY  jfet_20x1d2  m m 0
   TRACE PROPERTY  r(rhr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hr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6t_35k)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6t_35k)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5)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5)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4)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4)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3)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3)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2)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2)  l l 0
   TRACE PROPERTY  r(rm1)  w w 0
   TRACE PROPERTY  r(rm1)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well_sti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well_sti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well_aa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well_aa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poly_sab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poly_sab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poly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poly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ppoly_sab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ppoly_sab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ppoly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ppoly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plus_sab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plus_sab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nplus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nplus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pplus_sab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pplus_sab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pplus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pplus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rhr_fake_2t)  w w 0
   TRACE PROPERTY  r(rhr_fake_2t)  l l 0
   TRACE PROPERTY  rhr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hr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ell_sti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ell_sti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well_aa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well_aa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sab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lus_sab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sab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lus_sab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sab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ppoly_sab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npoly_sab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npoly_sab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rhr_fake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rhr_fake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c(cmim_5t)  c c 0
   TRACE PROPERTY  cmom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mom  l l 0
   TRACE PROPERTY  cmom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mom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mom  mf mf 0
   TRACE PROPERTY  cmom_3t  nv nv 0
   TRACE PROPERTY  cmom_3t  l l 0
   TRACE PROPERTY  cmom_3t  stm stm 0
   TRACE PROPERTY  cmom_3t  spm spm 0
   TRACE PROPERTY  cmom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2  w w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2  l l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2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23vta2  m m 0
   TRACE PROPERTY  mp23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23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23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23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n7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7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7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7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n9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9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9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9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n10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n10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n10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10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n10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n10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10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10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p7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7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7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7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p9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9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9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9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p10vt  w w 0
   TRACE PROPERTY  mp10vt  l l 0
   TRACE PROPERTY  mp10v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10vt  m m 0
   TRACE PROPERTY  mn35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n35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n35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35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p35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35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35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35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n40vta2  w w 0
   TRACE PROPERTY  mn40vta2  l l 0
   TRACE PROPERTY  mn40vta2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40vta2  m m 0
   TRACE PROPERTY  mn60vta2  w w 0
   TRACE PROPERTY  mn60vta2  l l 0
   TRACE PROPERTY  mn60vta2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n60vta2  m m 0
   TRACE PROPERTY  mp40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40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40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40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mp60vta  w w 0
   TRACE PROPERTY  mp60vta  l l 0
   TRACE PROPERTY  mp60vta  mf mf 0
   TRACE PROPERTY  mp60vta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7v_9v_sp_nw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7v_9v_sp_nw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7v_9v_sp_nw_3t  area_1 area_1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7v_9v_sp_nw_3t  hnw_area h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7v_9v_sp_nw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0v_sp_nw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0v_sp_nw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0v_sp_nw_3t  area_1 area_1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0v_sp_nw_3t  nw_area 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0v_sp_nw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area_1 area_1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hnw1_area hnw1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hnw2_area hnw2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18v_23v_sp_nw_sp_hn_2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area_1 area_1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hnw_area h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23v_sp_hn_2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0v_sp_nw_3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0v_sp_nw_3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0v_sp_nw_3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area_1 area_1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hnw_area hnw_area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35v_sp_hn_2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sp_nw_1s_sp_hn_2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sp_nw_1s_sp_hn_2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sp_nw_1s_sp_hn_2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hn_ptm_1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hn_ptm_1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40v_hn_ptm_1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sp_nw_1s_sp_hn_3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sp_nw_1s_sp_hn_3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sp_nw_1s_sp_hn_3s_3t  m m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hn_ptm_1s_3t  w w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hn_ptm_1s_3t  mf mf 0
   TRACE PROPERTY  esd_qlp_60v_hn_ptm_1s_3t  m m 0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instance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Error:    Proper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model2_temp
SOURCE CELL NAME:         model2_temp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60        18    *

Instances:        156        15    *    M (4 pins)
                     5         5         mp5_hn (5 pins)
                     4         4         mn60vta2 (4 pins)
                     4         4         mp60vta (4 pins)
                     1         1         Q (3 pins)
                     5         2    *    R (2 pins)
                     1         1         dz_10x1_pzp (3 pins)
                ------    ------
Total Inst:       176        32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57        18    *

Instances:         46        15    *    M (4 pins)
                     2         2         mp5_hn (5 pins)
                     1         1         mn60vta2 (4 pins)
                     2         2         mp60vta (4 pins)
                     1         1         Q (3 pins)
                     2         2         R (2 pins)
                     1         1         dz_10x1_pzp (3 pins)
                ------    ------
Total Inst:        55        24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NET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Net VEN                                                   VEN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80/X1/M0(414.94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1/M0(414.94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0/M0(408.12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1/M0(401.30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

  2    Net 6                                                     net120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5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80/X0/M0(408.12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8/X0/M0(394.48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0/M0(394.48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6/M0(421.76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0/X1/M0(414.94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1/M0(414.94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0/M0(408.12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1/M0(401.30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3    Net 4                                                     net125
       --- 2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7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66/X0/M0(436.92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0/M0(436.92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4/X1/M0(376.28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6/X1/M0(446.78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6/X1/M0(446.78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1/M0(446.78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1/M0(446.78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4/X0/M0(366.42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3/M0(428.58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2/M0(428.58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1/M0(386.14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0/M0(386.14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0/X0/M0(408.12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8/X0/M0(394.48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0/M0(394.480,-130.5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6/M0(421.760,-127.630):g                               ** missing connection **

--------------------------------------------------------------------------------------------------------------

  4    Net 1                                                     net126
       --- 2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66/X0/M0(436.92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0/M0(436.92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4/X1/M0(376.28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6/X1/M0(446.78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1/M0(446.78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3/M0(428.58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2/M0(428.58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1/M0(386.14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0/M0(386.14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0/X0/M0(408.12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8/X0/M0(394.48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0/M0(394.48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6/M0(421.76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80/X1/M0(414.940,-127.6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1/M0(414.94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9/X0/M0(408.12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X177/X1/M0(401.300,-130.530):s                            ** missing connection **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15:b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17:b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19:b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20:b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21:b
       ** missing connection **                                  MPM26:b

--------------------------------------------------------------------------------------------------------------

  5    Net 17                                                    net113
       --- 1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3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66/X0/M0(436.92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5/X0/M0(436.920,-130.5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4/X1/M0(376.280,-127.630):d                            ** missing connection **

       X161/X1/X1/M0(445.32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1/X1/X0/M0(441.54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1/X0/X1/M0(437.76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1/X0/X0/M0(433.98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0/X1/X1/M0(430.20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0/X1/X0/M0(426.42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0/X0/X1/M0(422.64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0/X0/X0/M0(418.86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PM13:g

--------------------------------------------------------------------------------------------------------------

  6    Net 14                                                    net115
       --- 11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4 Connections On This Net ---
       --------------------------                                --------------------------

       X162/X1/X1/M0(460.44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2/X1/X0/M0(456.66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2/X0/X1/M0(452.88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62/X0/X0/M0(449.10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59/X1/X1/M0(415.08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59/X1/X0/M0(411.30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59/X0/X1/M0(407.52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X159/X0/X0/M0(403.740,-146.215):g                         ** unmatched connection **

       ** unmatched connection **                                MPM14:g

--------------------------------------------------------------------------------------------------------------

  7    Net 22                                                    ** no similar net **

--------------------------------------------------------------------------------------------------------------

  8    Net 18                                                    ** no similar net **

--------------------------------------------------------------------------------------------------------------

  9    Net 15                                                    ** no similar net **

--------------------------------------------------------------------------------------------------------------

10    Net 16                                                    ** no similar net **

--------------------------------------------------------------------------------------------------------------

11    Net X159/X0/X0/5                                          ** no similar net **

--------------------------------------------------------------------------------------------------------------

12    Net X159/X0/X1/5                                          ** no similar net **

--------------------------------------------------------------------------------------------------------------

13    Net X159/X1/X0/5                                          ** no similar net **

--------------------------------------------------------------------------------------------------------------

14    Net X159/X1/X1/5                                          ** no similar net **

--------------------------------------------------------------------------------------------------------------

15    Net X160/X0/X0/5                                          ** no similar net **

--------------------------------------------------------------------------------------------------------------

16    Net X160/X0/X1/5                                          ** no similar net **

--------------------------------------------------------------------------------------------------------------

17    Net X160/X1/X0/5                                          ** no similar net **

--------------------------------------------------------------------------------------------------------------

18    Net X160/X1/X1/5                                          ** no similar net **

--------------------------------------------------------------------------------------------------------------

19    Net X161/X0/X0/5                                          ** no similar net **

--------------------------------------------------------------------------------------------------------------

20    Net X161/X0/X1/5                                          ** no similar net **

--------------------------------------------------------------------------------------------------------------

21    Net X161/X1/X0/5                                          ** no similar net **

--------------------------------------------------------------------------------------------------------------

22    Net X161/X1/X1/5                                          ** no similar net **

--------------------------------------------------------------------------------------------------------------

23    Net X162/X0/X0/5                                          ** no similar net **

--------------------------------------------------------------------------------------------------------------

24    Net X162/X0/X1/5                                          ** no similar net **

--------------------------------------------------------------------------------------------------------------

25    Net X162/X1/X0/5                                          ** no similar net **

--------------------------------------------------------------------------------------------------------------

26    Net X162/X1/X1/5                                          ** no similar net **

--------------------------------------------------------------------------------------------------------------

27    Net X163/X0/5                                             ** no similar net **

--------------------------------------------------------------------------------------------------------------

28    Net X163/X1/5                                             ** no similar net **

--------------------------------------------------------------------------------------------------------------

29    Net X164/X0/5                                             ** no similar net **

--------------------------------------------------------------------------------------------------------------

30    Net X164/X1/5                                             ** no similar net **

--------------------------------------------------------------------------------------------------------------

31    Net X165/X0/5                                             ** no similar net **

--------------------------------------------------------------------------------------------------------------

32    Net X165/X1/5                                             ** no similar net **

--------------------------------------------------------------------------------------------------------------

33    Net X166/X0/5                                             ** no similar net **

--------------------------------------------------------------------------------------------------------------

34    Net X166/X1/5                                             ** no similar net **

--------------------------------------------------------------------------------------------------------------

35    Net X170/5                                                ** no similar net **

--------------------------------------------------------------------------------------------------------------

36    Net X171/5                                                ** no similar net **

--------------------------------------------------------------------------------------------------------------

37    Net X172/5                                                ** no similar net **

--------------------------------------------------------------------------------------------------------------

38    Net X173/5                                                ** no similar net **

--------------------------------------------------------------------------------------------------------------

39    Net X175/5                                                ** no similar net **

--------------------------------------------------------------------------------------------------------------

40    Net X176/5                                                ** no similar net **

--------------------------------------------------------------------------------------------------------------

41    Net X177/X0/5                                             ** no similar net **

--------------------------------------------------------------------------------------------------------------

42    Net X177/X1/5                                             ** no similar net **

--------------------------------------------------------------------------------------------------------------

43    Net X178/X0/5                                             ** no similar net **

--------------------------------------------------------------------------------------------------------------

44    Net X178/X1/5                                             ** no similar net **

--------------------------------------------------------------------------------------------------------------

45    Net X179/X0/5                                             ** no similar net **

--------------------------------------------------------------------------------------------------------------

46    Net X179/X1/5                                             ** no similar net **

--------------------------------------------------------------------------------------------------------------

47    Net X180/X0/5                                             ** no similar net **

--------------------------------------------------------------------------------------------------------------

48    Net X180/X1/5                                             ** no similar net **

--------------------------------------------------------------------------------------------------------------

49    ** no similar net **                                      net119

--------------------------------------------------------------------------------------------------------------

50    ** no similar net **                                      net116

**************************************************************************************************************
                                      PROPERTY ERRORS

DISC#  LAYOUT                                                    SOURCE                      ERROR
**************************************************************************************************************

51    X178/X1/M0(401.300,-127.630)  M(mp5)                      MPM15  M(mp5)
       w: 3 u                                                    w: 15 u                       80%

52    X175/M0(421.760,-130.530)  M(mp5)                         MPM26  M(mp5)
       w: 3 u                                                    w: 15 u                       80%

53    X163/X0/M0(366.420,-130.530)  M(mp5)                      MPM20  M(mp5)
       w: 5 u                                                    w: 20 u                       75%

54    X164/X0/M0(366.420,-127.630)  M(mp5)                      MPM21  M(mp5)
       w: 5 u                                                    w: 16 u                     68.8%

55    X163/X1/M0(376.280,-130.530)  M(mp5)                      MPM17  M(mp5)
       w: 5 u                                                    w: 20 u                       75%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5          5            0            0

   Nets:               15         15           42            3

   Instances:           7          7            0            0    M(mn5)
                        6          6           33            2    M(mp5)
                        2          2            0            0    mp5_hn
                        1          1            0            0    mn60vta2
                        2          2            0            0    mp60vta
                        1          1            0            0    Q(qvpp_5x5)
                        2          2            0            0    R(rnwell_sti_2t)
                        1          1            0            0    dz_10x1_pzp
                  -------    -------    ---------    ---------
   Total Inst:         22         22           33            2

o Statistics:

   152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34.
     118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12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4.
     8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 series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3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VCC GND V2 V1 VEN

**************************************************************************************************************
                             DETAILED INSTANCE CONNECTIONS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This sectio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connections of
           matched instances that are involved in net discrepancies).

--------------------------------------------------------------------------------------------------------------

       X178/X1/M0(401.300,-127.630)  M(mp5)                      MPM15  M(mp5)
         g: 6                                                      g: net120
         s: 1                                                      s: net126
         d: VEN                                                    d: VEN
         b: X178/X1/5                                              ** no similar net **
         ** 1 **                                                   b: net126

--------------------------------------------------------------------------------------------------------------

       X175/M0(421.760,-130.530)  M(mp5)                         MPM26  M(mp5)
         g: 4                                                      g: net125
         s: 1                                                      s: net126
         d: 6                                                      d: net120
         b: X175/5                                                 ** no similar net **
         ** 1 **                                                   b: net126

--------------------------------------------------------------------------------------------------------------

       X163/X0/M0(366.420,-130.530)  M(mp5)                      MPM20  M(mp5)
         g: 4                                                      g: net125
         s: 1                                                      s: net126
         d: 4                                                      d: net125
         b: X163/X0/5                                              ** no similar net **
         ** 1 **                                                   b: net126

--------------------------------------------------------------------------------------------------------------

       X164/X0/M0(366.420,-127.630)  M(mp5)                      MPM21  M(mp5)
         g: 4                                                      g: net125
         s: 1                                                      s: net126
         d: 4                                                      ** net125 **
         b: X164/X0/5                                              ** no similar net **
         ** no similar net **                                      d: net118
         ** 1 **                                                   b: net126

--------------------------------------------------------------------------------------------------------------

       X163/X1/M0(376.280,-130.530)  M(mp5)                      MPM17  M(mp5)
         g: 4                                                      g: net125
         s: 1                                                      s: net126
         d: 17                                                     d: net113
         b: X163/X1/5                                              ** no similar net **
         ** 1 **                                                   b: net126

--------------------------------------------------------------------------------------------------------------

       M5(358.840,-148.440)  M(mp5)                              MPM19  M(mp5)
         g: 4                                                      g: net125
         s: 1                                                      s: net126
         d: 14                                                     d: net115
         b: 22                                                     ** no similar net **
         ** 1 **                                                   b: net126

**************************************************************************************************************
                                  UNMATCHED OBJECTS
       LAYOUT                                                    SOURCE
**************************************************************************************************************

       X177/X1/M0(401.30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9/X0/M0(408.12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9/X1/M0(414.94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80/X1/M0(414.94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6/M0(421.76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7/X0/M0(394.48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8/X0/M0(394.48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80/X0/M0(408.12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0/M0(386.14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1/M0(386.14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2/M0(428.58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73/M0(428.58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5/X1/M0(446.78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6/X1/M0(446.78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4/X1/M0(376.28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5/X0/M0(436.920,-130.5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6/X0/M0(436.920,-127.630)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59/X0/X0/M0(403.74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59/X0/X1/M0(407.52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59/X1/X0/M0(411.30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59/X1/X1/M0(415.08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2/X0/X0/M0(449.10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2/X0/X1/M0(452.88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2/X1/X0/M0(456.66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2/X1/X1/M0(460.44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0/X0/X0/M0(418.86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0/X0/X1/M0(422.64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0/X1/X0/M0(426.42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0/X1/X1/M0(430.20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1/X0/X0/M0(433.98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1/X0/X1/M0(437.76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1/X1/X0/M0(441.54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X161/X1/X1/M0(445.320,-146.215)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 unmatched instance **                                  MPM14  M(mp5)
       ** unmatched instance **                                  MPM13  M(mp5)

**************************************************************************************************************
                                         SUMMARY
**************************************************************************************************************

Total CPU Time:      0 sec
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楼主:
有些器件还识别不上

网友:
看你lvs report最后那几个器件的错里面。有些器件的body电位没有接吧,都是独立的,线上的错误不好判断,毕竟看不到你的版图和原理图

网友(点评):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