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OTA电路

楼主(2025-05-13):
请问大神 这个电路图里面的红色框框部分是用来干啥的?偏置吗?

网友A:
线性跨导环

网友B:
Please visit these website and download Introduction to CMOS OP-AMPS and Comparators
https://bbs.eetop.cn/thread-930316-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184020-1-1.html

Please refer to Figure 4.72 on page 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跨导环

感谢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ease visit these website and download Introduction to CMOS OP-AMPS and Comparators
https://bbs.eet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