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

楼主(2025-05-13):
零几年的文章:Enhanced charge pump for ultra-lowvoltage applications。里面的倍压器的输出阻抗为N/(2fC)。考虑到mos管的非零电阻,输出阻抗修改为N/(2fC)*coth[Ton/(ron*C)]。where Ton is the time interval during which the charge transfer between adjacent capacitors is active。文章中Ton=1/2f。如果驱动电荷泵电容的时钟存在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那么mos管的导通电阻ron和Ton如何表示?

倍压器

倍压器

零几年的文章

网友(2025-09-19):
bro我有个问题,目前在做的负压pump+regulator的形式,采用了调整时钟幅度的方式去形成闭环,关于环路稳定性的分析,我采用的方法是pss+pstb的形式,但我有点不解地是,pss只有在大信号稳定的时候才能进行仿真,但是环路的PM或者GM不够出现大信号震荡,又看不到PSS仿真结果,这是不是有点悖论。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稳定性仿真推荐?

网友:
或者说目前关于pump环路的稳定性,大家都是怎么去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