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蒙卡仿真15m处有个凸起,之前输入相差10mv的时候就是10m处有突起

楼主(2025-05-13):
请问为什么蒙卡仿真15m处有个凸起,之前输入相差10mv的时候就是10m处有突起

请问为什么蒙卡仿真15m处有个凸起

请问为什么蒙卡仿真15m处有个凸起

网友A:
点数太少了,多跑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数太少了,多跑点看看

点数多了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数多了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设计的问题吗

你这是什么仿真,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