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流补偿问题求助

楼主(2025-05-13):
带隙基准补偿如图所示,但疑问是如果原VREF曲线是凹曲线,怎么在高温段补偿CTAT电流,低温补偿PTAT电流?CTAT电流曲线是从上往下,即低温也会补偿到CTAT,只想让高温补偿CTAT电流,同理只在低温补偿PTAT。

楼主:
没有大佬交一下吗?

网友:
根据不同比较阈值,判断是否开启补偿电流,阈值和温度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