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对于版图stretch警告的疑问,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5-05-13):
first or last segment of modified path has length less than half the path width
这个警告是什么,不管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不能重叠,只能layer边贴边

网友A:
画path的时候端头那一段的长度小于宽度的一半,如果path宽度是默认的最小宽度的话,这样可能会造成DRC error,所以一般会把path画成图中左边的样式,画成右边就会出现warning,不过如果确认DRC没有问题的话,画成这样也没关系,制版的时候所有path全都会转成多边形,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path的时候端头那一段的长度小于宽度的一半,如果path宽度是默认的最小宽度的话,这样可能会造成DRC erro ...

感谢大佬解答,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