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pstb仿真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5-05-13):
最近在仿真斩波运放的PVT特性,斩波用的是理想开关。虽然计算出来的相位裕度都超过60°,但是在不同的corner下的曲线长得很奇怪,所以想问一下大佬们,这样得到的裕度是不是不太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看了这个贴子,有人说是“仿真器的计算bug”,有人说是“主极点太低了,内部出现了两个环路,但 ...

这种我经常碰到,低频环路主极点压得很低,仿真器在低频节点精度不够引起的,可以不关注这部分还是担心,可以用spectre仿真,有时候会出来正确的波形

网友A:
这有个帖子说了这种情况:
相位裕度曲线有的从180°开始有的从0°开始?
https://bbs.eetop.cn/thread-36446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个帖子说了这种情况:
相位裕度曲线有的从180°开始有的从0°开始?
https://bbs.eetop.cn/thread-364 ...

您好,我看了这个贴子,有人说是“仿真器的计算bug”,有人说是“主极点太低了,内部出现了两个环路,但也还是稳定的”,请问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所有corner的相位裕度曲线都从18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