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软启动问题

楼主(2025-05-13):
用论文里面的结构搭了一个LDO,片外电容1uF,最大负载电流50mA。
软启动的原理就是小电流对大电容充电,第3肢的差分输入PMOS用来选择VREMP和VREF的最小值。论文贴在这里:A Compact Fully-Integrated Extremum-Selector-Based Soft-Start Circuit for Voltage Regulators in Bulk CMOS Technologies, eetop.cn_2010_A Current-Limiter-Based Soft-Start Scheme for Linear and Low-Dropo.pdf (197.5 KB , 下载次数: 34 ) 我没有加原论文中的避免mos电容非线性的电路,也没有加使能信号,但是这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正常来说输入信号Vin+(net2)应该一直跟随VRMP信号,但是仿真结果显示中间一段时间内Vin+突然大于了VRMP,使得功率管栅极电压突降,造成了浪涌电流(功率管源端电流),关于为什么VIN+突然变大我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电路的几点说明:
1. 仿真是BGR,电流基准源和LDO的级联仿真,都是3.3V供电,启动顺序是BGR先生成VREF(内部用的是自偏置的运放),然后电流基准电路利用这个VREF生成偏置电流提供给LDO,最后LDO启动。
2. 目前没有加使能信号。
问题:
1. 为什么运放的正负输入会在那段时间内突然不跟随了呢?或者有没有debug思路呢?
2. 使能信号是必要的吗?加使能信号的思路是什么?比如加在电流镜上。有一种观点是使能信号和电源电压一致,一起给,但这样似乎不能得到一个低电平有效的使能信号。

楼主:
楼主之前也用过这个结构,当时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跟随的前提是你的运放是正常工作的,你可以看看3.3V上电过程中,你的运放尾电流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随的前提是你的运放是正常工作的,你可以看看3.3V上电过程中,你的运放尾电流有没有 ...

感谢回复,我试了直接用idc给偏置电流,上电过程中运放始终有稳定的电流,但是正负输入端依然有不跟随的情况。

网友A:
你再看一下吧,vref快速向上抬升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差分对管左侧电流降低,导致输出抬高的,这个阶段其实不用在意吧,而且正常都是vref稳定了才会使能这个LDO的
另外,不是给个稳定的电流源就可以的,你要看那个时刻的尾电流是多少的,看你的仿真结果,verf都1.6,而电源大概在2V,尾电流源管子的vds很难保证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吧,vref快速向上抬升的过程中,必然导致差分对管左侧电流降低,导致输出抬高的,这个阶段其实不 ...

您说的对,BGR的上电确实有问题,BGR的正常输出是900mV,不应该在快上电的时候出现1.6V这么大的过冲,我去检查一下带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