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补偿

楼主(2025-05-14):
cascode补偿仿真出现右半平面共轭极点,尝试推导传递函数指导但三阶再往下化简成1阶*二阶的确遇到困难,以及不知道如何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列出碰到这种情况的帖子,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https://bbs.eetop.cn/thread-469721-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880245-1-1.html

网友A:
一个含反馈的系统,闭环下出现共轭极点,共轭程度和开环下的PM有关。
而cascode补偿的开环就出现了共轭极点,说明有一个小内环的PM不足,这个内环就是积分器内环。
理解了这一层就知道怎么简洁的推导出论文的结果了。
https://zhuanlan.zhihu.com/p/12059774923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A:
一个含反馈的系统,闭环下出现共轭极点,共轭程度和开环下的PM有关。
而cascode补偿的开环就出现了共轭极点 ...

大佬,我看了您在知乎的文章,你说过cascode补偿适合外挂uF的LDO,请问下Capless(pF)下适合吗?